达亚550 E800简套装 电池选择请教

楼主(2015-11-12):
正在组装达亚550   选择的是E800 简套装  电调 好盈铂金30  因为想发展航拍所以想用6s 8000毫安电池
   问题是电池的C数选多大   因为我看E800最大电流是20A,但是看起他模友都是用20c 25c的。那么最大电流不是 8※20=160A  160÷4=40A吗  这样按理论不是超了吗  电调也超了
   为何还能飞?
   赐教赐教

网友A:
E800原配的是20A电调,实测6S下电流最大14A左右,就算按照20A算,四轴最多也就是80A,8000mah的电池,理论上10C就够了,保守点20C足够足够了。

电调也是,铂金30A足够了。

也有这个配置,音速6S5200,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秒。

用6S8000的电池,不一定就续航多50%,电池重了续航就短。

http://www.moz8.com/thread-43702-1-1.html

网友B:
楼主算出来的40A是电池可提供的电流,而估算的电流仅仅是一半,没有问题的 。但是,8000mah的,似乎大了一些,不如选用5200的。

网友C:
不是这样理解的,电池6S 8000 20C  8※20=160A是电池最大放电能力  160÷4=40A每个电机不超过40A耗电电流就可以,但实际上电机不同的桨、电池、KV值会有不同的最大功率也就是耗电能力,就按最大算,低KV电机高电压大桨电流反而没有小电机高KV小桨大,E800是3510的电机,原厂配的电调也就20A,说明这个电机最大电流不会超过20A,相近型号电机最大电流也没有超过25A的。简单讲不是电池能放多大电流电机就必须输出这麽大功率,而是电机消耗多大功率和电流电池能不能满足输出,所以电池的C数是根据电机最大功率下消耗电流来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理解的,电池6S 8000 20C  8※20=160A是电池最大放电能力  160÷4=40A每个电机不超过40A耗电电流就 ...

可是其它厂的20A电调很少有支持到6S的,一般只到4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其它厂的20A电调很少有支持到6S的,一般只到4S

确实,一般都是30A支持到6S,20A支持到4S,大疆不走寻常路啊,坑定也是符合设计要求的

网友:
电池确实大了点,用5200估计和8000留空差不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00原配的是20A电调,实测6S下电流最大14A左右,就算按照20A算,四轴最多也就是80A,8000mah的电池,理论 ...

你的贴帮助很大,本来还想装apm飞控的,发完贴出去飞,结果又炸了,飞了4风中,突然抽风,炸机了,炸了10对浆了,怎么调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找毛病又是一项工程,P2控调试什么的比较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算出来的40A是电池可提供的电流,而估算的电流仅仅是一半,没有问题的 。但是,8000mah的,似乎大了一 ...

看来理论和实测还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理解的,电池6S 8000 20C  8※20=160A是电池最大放电能力  160÷4=40A每个电机不超过40A耗电电流就 ...

懂了,又是一课啊,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贴帮助很大,本来还想装apm飞控的,发完贴出去飞,结果又炸了,飞了4风中,突然抽风,炸机了,炸了10 ...

老晋也是从QQ到APM到PIX到商品控一路玩过来的。很清楚开源的如果调不好,玩机的成本会很高。

P2是比较容易上手的飞控,调参很简单,一般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LITE相对麻烦,参数稍微多点。

网友:
我也来看看学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