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四轴改装

楼主(2015-11-13):
现在用的是飓风2216kv800配的1245碳桨;加上两轴云台和山狗,放块5200毫安的4s电池,全重1997千克。10米悬停15分钟。总觉得有点偏重,闲着无聊就想改改。目前想了两个方案。一是换四个3508kv580;二是改成六轴的再加两个2216kv800。不知道这两个方案哪个更好呢,起码在航时上有所改善。请各位神人给点意见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低kv值电机省电

楼主:
550机架改装

现在用的是飓风2216kv800配的1245碳桨;加上两轴云台和山狗,放块5200毫安的4s电池,全重1997千克。10米悬停15分钟。总觉得有点偏重,闲着无聊就想改改。目前想了两个方案。一是换四个3508kv580;二是改成六轴的再加两个2216kv800。不知道这两个方案哪个更好呢,起码在航时上有所改善。请各位神人给点意见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换3508   六轴效率低   小白见解

网友A:
关键是重量,减重才是正道,你的机架太重了,换一个全碳的吧。

网友:
减重才是正道,换机架吧,f550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重量,减重才是正道,你的机架太重了,换一个全碳的吧。

现在这个就是碳纤的,已经没得再减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这个重量是没放云台和山狗。都1700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tcb电池很重,换其他牌子的

网友:
六轴肯定续航没有四轴长的 可以换3508电机 上14寸桨

网友:
重量偏重啊

网友:
楼主上图来看看吧

网友B:
这个机架培2216 KV800电机小了,还用的12寸桨,2216最大11寸 3S电,9-10寸4S电,重量重电机还超负荷,不减重四轴换3508电机,六轴拉力还用这个电机也大不了啥,还要换机架外加两个电机电调。2216电机适合400-450轴距 9-11寸桨,我的400轴距 4S 4000电池 飓风2216 KV800配的1047桨三轴云台挂狗1520克飞15分

网友:
搞好了没有啊你的飞机

网友:
换大四轴3508 六轴不省电啊,干脆点。。。

网友C:
就目前状况来看,换动力续航也不会有很大提升。六轴比四轴效率更低,改六轴的话续航只会打折扣。真心想换的话,可以考虑2810或3508电机,换更轻的云台,机架。这些都是次要的,积累经验,装机吹毛求疵,提升自己走线水平和整体减重意识,才是提升续航最根本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培2216 KV800电机小了,还用的12寸桨,2216最大11寸 3S电,9-10寸4S电,重量重电机还超负荷,不减 ...

这个2216是原来给450机架用的。550的架子上14寸的桨,不会对桨之间的气流有什么影响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目前状况来看,换动力续航也不会有很大提升。六轴比四轴效率更低,改六轴的话续航只会打折扣。真心想换的 ...

我也像减重来着,可感觉已经没得减了。除非把电池换了,电池倒是死重。可…这也不是个事儿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果断换3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