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救泡泡老师,四轴的电机必须同意品牌么。

楼主(2015-11-13):
今天四轴坠机了,有一个电机坏了,附近有航模店,但是没有这个品牌的。换以个其他品牌的可以么。

网友:
kv一样 型号一样就行

网友A:
只要规格一样,KV值略微有点区别,品牌不一样,也没关系的。

曾经装过12A 20A 30A 40A,不同品牌的电调稳定飞行过 。

也装过E310+TM350的机器,稳定飞行。

前提是飞控要给力,当然当时用的是P2和LITE,不算什么好飞控。

网友B:
品牌没有关系的,KV和型号一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规格一样,KV值略微有点区别,品牌不一样,也没关系的。

曾经装过12A 20A 30A 40A,不同品牌的电调稳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没有关系的,KV和型号一样就好

行那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
   我记得有模友用不同牌子的电调 电机做过测试   可以   飞控可以控制

网友:
最好一样,条件限制只能算凑活吧,肯定没原来的效果

网友:
肯定有偏差,飞控的工作量增加很多。。。。。

网友:
我觉得KV值一样就可以

网友:
尽量一样才好啊。

网友:
别说电机的品牌或KV值稍有差别,差别更大一点也不是什么事。我曾经用3只1045的浆和1只8060的浆飞过,8060的那只电机转速高些,声音大些,发热大些,但飞行的平衡和控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