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Clean Flight 儲存時遇塞

楼主(2015-11-13):
請幫忙,我在Clean Flight Save時,不能REBOOT,到其他設定時只有Wait of data畫面,可否幫忙解決,謝謝!Clean Flight 儲存時遇塞 cleancache,waiting,mclean,reboot,我在 作者:bensoncfmak 2805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CC3D刷的cf???

是Naze32刷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的软件

這是Clean Flight 設定飛控的軟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这是外國人解決方法,但我不明白,如各位知道請幫忙,謝謝!
http://youtu.be/sQWZHWf6onQ
希望泡泡老師幫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嗯这是刷机软件?

网友C:
CF软件什么时候变成这种界面了,我还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CF软件什么时候变成这种界面了,我还没用过不知道,

新版本,手動安裝。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F软件什么时候变成这种界面了,我还没用过不知道,

CF更新了  界面变了   功能什么的不知道变了什么  泡泡老师要不要研究下出个视频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CF更新了  界面变了   功能什么的不知道变了什么  泡泡老师要不要研究下出个视频哇 ...

不是吧,又要我当小白?Clean Flight 儲存時遇塞 cleancache,waiting,mclean,reboot,我在 作者:泡泡 9411 Clean Flight 儲存時遇塞 cleancache,waiting,mclean,reboot,我在 作者:泡泡 1012 Clean Flight 儲存時遇塞 cleancache,waiting,mclean,reboot,我在 作者:泡泡 1028
界面变了一下,换汤不换药,对你们来说,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