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精灵的定点模式问题

楼主(2015-11-14):
我新装了一台山精,apm飞控,GPS加了好几层烧烤用的锡纸,开定点总是绕圈,怎么办

网友A:
这个不是干扰造成的,定点绕圈,是因为你的GPS方向和实际的机头方向不一致,有夹角了。

这个叫马桶效应。

重新校准一下罗盘,然后看着地面站,调整GPS和机头,对准北方,尽量一致没有夹角,然后固定GPS就ok了。

注:绕圈的方向和你GPS偏掉的方向相反。

网友B:
和我的山精真像,绕圈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山精真像,绕圈是多大?

慢慢变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山精真像,绕圈是多大?

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B:
没有啊,你看看模式设置错了?自己转可能是罗盘干扰,不过慢慢变大,就怪怪的了

网友:
绕圈一般都有什么原因

网友C:
又学到了好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学到了好多知识!

什么知识,赶紧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干扰造成的,定点绕圈,是因为你的GPS方向和实际的机头方向不一致,有夹角了。

这个叫马桶效应。

GPS没有方向啊,磁罗盘是有方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GPS没有方向啊,磁罗盘是有方向的。

难道说现在有罗盘和GPS分离的APM用的GPS了?

你和新手说,调整罗盘的方向和机头一致,还不如直接点,调整GPS方向来的直接明确。

网友:
我用apm,gps直接放上面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E:
求内部细图

网友:
不能单独接磁罗盘吗?像大疆那样在腿上

网友F:
学习了    不过能否上些内部结构   让我等学习学习

网友: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我也改装一台,看看我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你看看模式设置错了?自己转可能是罗盘干扰,不过慢慢变大,就怪怪的了

有时会稳定一下,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绕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干扰造成的,定点绕圈,是因为你的GPS方向和实际的机头方向不一致,有夹角了。

这个叫马桶效应。

好的,感谢吧友啊,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内部细图

明天上

网友:
八楼的二路汽车是正解。

网友G:
解决了没,分享下,我之前的mwc飞控跟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没,分享下,我之前的mwc飞控跟你的一样

解决了,不用包锡纸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大家出谋划策,方法是不用包锡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不过能否上些内部结构   让我等学习学习

图来了

楼主:
话说apm应该买直针的,弯针太久了,差点装不下,要割一点壳子的加强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现在有罗盘和GPS分离的APM用的GPS了?

你和新手说,调整罗盘的方向和机头一致,还不如直接点,调整 ...

自组精灵,中心板和分电板怎么做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用包锡纸

怎么解决的

网友:
野生的精灵太逼真了

网友I:
8楼正解,回复还要有字数要求,想给模吧点个赞可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组精灵,中心板和分电板怎么做啊

很简单,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8楼正解,回复还要有字数要求,想给模吧点个赞可真难

仅仅是把锡纸拆掉就能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解决的

就是不包锡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干扰造成的,定点绕圈,是因为你的GPS方向和实际的机头方向不一致,有夹角了。

这个叫马桶效应。

只弄掉锡纸,就行了,其它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组精灵,中心板和分电板怎么做啊

买壳子有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弄掉锡纸,就行了,其它没弄

那说明你的锡纸含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包锡纸就行

我的不包锡纸也绕圈啊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的锡纸含铁。

不会吧,,因为我直接就GPS放在飞控上用胶带粘住试飞不转圈,上了锡纸才转圈的,所以就不用锡纸了,那锡纸是搞烧烤时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不包锡纸也绕圈啊什么情况

那就母鸡了

网友:
不管怎样,先顶一个…………

网友:
晋哥说的对,涨学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不包锡纸也绕圈啊什么情况

那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