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电机最极限能绕多低kv的电机

楼主(2015-11-14):
自己想diy绕线,但不知为何2212电机能绕多低kv的电机

网友:
感觉吧  没什么用    毕竟它的尺寸在那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980KV。。。。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没机子测试kv值

引用 网友A:
980KV。。。。试试不就知道了

没机子测试kv值

网友:
看专业论坛,有详细方法

网友:
几十kv都可以绕的

网友B:
得看他可以承担多大的电流了

楼主:
我要绕低kv值的,这样扭力大

引用 网友B:
得看他可以承担多大的电流了

我要绕低kv值的,这样扭力大

网友:
学习中,以后会用的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技术问题不懂。

网友:
听说线径越线匝数越多KV值越低,楼主可以用0.1的线单线绕满试试,不行再换线!

网友:
可以说没有极限

网友:
理论上没有极限,但是这样并没有什么蛋蛋用, KV低了功率上不去,功率上不去何来扭力一说??
我看你的想法,推荐做14-15圈线的,KV值在800左右这样子。

网友:
云台电机才80K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