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 osd naze32 10df JR XG7控,GPS 求助

楼主(2015-11-14):
搞了一个下午,一直没解决,Naze32 10df 控个,mini osd 连接后显示 ,arducam osd v2.0 , waiting for navlink heartbeats ... 交换osd tx rx没反应。飞控没有矫正罗盘,貌似这个OSD和罗盘没什么关系吧?  OSD tx rx 就是在板子中间的那个对吧,边上有个SDA SCL的焊盘,用的是Ver5 版本的naze32 ,求救啊~~~~~~~~~~~~ 还请大师指教

楼主:
osd买的时候是要支持naze32的,不晓得卖家会不会发错了,再有就是因为摄像头是12V的 ,按网上的教程,发现mini osd 接不接电池一个样,只要把gnd +5V接上去,就显示,arducam osd v2.0 , waiting for navlink heartbeats , tx rx 交换或者是直接拔掉都一个显示,搞了一个下午搞不定,求救了~~~~~

网友:
你这个是没读取到飞控数据吧,在飞控上要打开OSD,泡泡老师的教程有看完不?再就是刷好了固件和字库没?如果刷好了只要通电(就是接上+5v和GND)就会显示 NO DATA..

网友:
再看看教程去吧!

网友:
要下载MW_OSD源代码和Arduino IDE更新固件,然后才能让miniOSD和naze32相认,并从图传接收显示器上看到对应数据。

网友(2015-12-14):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买了个新的OSD 再按教程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