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大疆naza lite缺一个三插头的排线,用单片机上面排...

楼主(2015-11-14):
求助:大疆naza lite缺一个三插头的排线,用单片机上面排线可以吗

网友:
求助最好要写的详细点,配上照片才好,否则让人一头雾水

网友:
是舵机线公对公,飞控连接收机那个线吧?用杜邦线就行,注意颜色

网友:
可以  杜邦线就OK

网友: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