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山寨精灵,NAZA lite飞控,用原装电调LED一样指示闪烁

楼主(2015-11-14):
自组山寨精灵,NAZA lite飞控,用原装电调LED是不会亮的。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以后,做了一个硬件朋友写了一个程序搞定,现在可以控制原装电调LED闪烁和LITE LED灯一样。控制效果仿精灵2,前机臂通电为全红,精灵2是解锁后才全红。后机臂LED灯和LITE LED灯同步闪烁.

中心板使用双面PCB板。上层为电源负极。下层为电源正极。

使用了精灵1 原装外置罗盘。效果很好

使用的是精灵1的GPS。

电调为DJI 原装V2.0版本

这插头原装线太贵了,市面上是可以买到这种插头的。从左到右分别为PMW2 PMW1 GND LED控制信号

这块电路板就是原装电调LED控制板,这个控制信号来之LITE LED接口。

下面那块板是OSD

最细两条红线就是LED控制线

翘起的4条红线是LED控制线

精灵2外壳把原装电池接口锯掉,打磨以后,可以装入两块3S 2200并联电池。不挂云台和摄像机,图传,可飞20多分钟、

找了个报废的精灵2电池前盖。

盖上正好,里面还可以装个BB响

下面为LED视频效果。

网友A:
楼主我想说这个你还有没?

网友:
赖特的那个led还有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圈圈和GPS没关系主要是罗盘,你也是自组山寨精灵吗?
GPS是集成罗盘一起的吗?如果是真样的话,真不好 ...

不包锡纸就行了

网友B:
你gps用什么包的,为什么我用锡纸包了好几层,开定点还是绕圈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成本比精3S高吧

有吗?我不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说这个你还有没?

肯定还有啊。不过PCB画有点小问题,上面有两条飞线。打算改改再打板。方便DIY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牛逼,狼两次去成都没见到兄弟们有点遗憾~~~

上次你过来。飘儿白给我电话,刚好我当天也外出了。哎。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gps用什么包的,为什么我用锡纸包了好几层,开定点还是绕圈圈啊?

绕圈圈和GPS没关系主要是罗盘,你也是自组山寨精灵吗?
GPS是集成罗盘一起的吗?如果是真样的话,真不好解决绕圈这问题,因为我之前用了很多方法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用精灵1GPS外置罗盘才解决了。

网友(2018-07-09):
想问一下楼主,精灵2的gps能用在naza飞控上吗

网友(2018-02-03):
楼主我需要这个  还有么

网友(2015-11-14):
顶起顶起,太牛逼了

网友D:
好牛逼,狼两次去成都没见到兄弟们有点遗憾~~~

网友:
拼装的不错啊!

网友:
osd自制的?

网友C:
你这个成本比精3S高吧

网友:
视频拍的不错!!

网友:
我们这的技术人才。。。有事就找科师。。。----------。电调坏了找科师。。。飞机飞不起来找科师。。飞机飞掉了找科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圈圈和GPS没关系主要是罗盘,你也是自组山寨精灵吗?
GPS是集成罗盘一起的吗?如果是真样的话,真不好 ...

对,罗盘和gps一起的,不过我拆了锡纸后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还有啊。不过PCB画有点小问题,上面有两条飞线。打算改改再打板。方便DIY朋友。 ...

嗯嗯,你现在这个成品还有没多少米能出

网友:
好牛逼呀   东西很丰富

网友E(2016-06-17):
请问LZ几个问题??
1,NAZA Liet的LED模式怎么扩展到外面??
2,GPS 装在内部,那参数设置的坐标怎么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几个问题??
1,NAZA Liet的LED模式怎么扩展到外面??
2,GPS 装在内部,那参数设置的坐标怎么设定 ...

扩展到外面是加了电路的
第二个问题不懂你意思。NAZA的GPS须要设置吗?听你的意思好像是要动GPS模块才能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扩展到外面是加了电路的
第二个问题不懂你意思。NAZA的GPS须要设置吗?听你的意思好像是要动GPS模块才能 ...

就是在调参软件里面不是有个GPS安装设置吗??
就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在调参软件里面不是有个GPS安装设置吗??
就那个

哦,我小白了,那参数我没填过,不过也好飞.也没有.炸过机

网友F(2016-07-26):
引用 楼主:
绕圈圈和GPS没关系主要是罗盘,你也是自组山寨精灵吗?
GPS是集成罗盘一起的吗?如果是真样的话,真不好 ...

楼主你好,请问那个控制电路有卖的吗?可以控制普通的LED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那个控制电路有卖的吗?可以控制普通的LED灯吗?

这种控制器是读取LITE飞控LED灯信号再来控制机翼上面的LED的,所以不能用到其它地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控制器是读取LITE飞控LED灯信号再来控制机翼上面的LED的,所以不能用到其它地方。

那我用好盈20a的精灵电调,带灯那种的,可以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用好盈20a的精灵电调,带灯那种的,可以控制吗?

你所以的电调上面的LED的驱动电路控制电路我不清楚。楼顶贴子里面的是针对精灵原装电调设计的。
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以的电调上面的LED的驱动电路控制电路我不清楚。楼顶贴子里面的是针对精灵原装电调设计的。
所以我没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