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500航拍秋色--南京-涛

楼主(2015-11-14):
Q500拿到手也有一个多星期了,但是天气原因,一般也只有在小区飞下,今天
天气好转,就赶紧出来测试下,顺便拍拍,可是出来之后这该死的太阳跟人捉
迷藏,又不见,而且还有风,出来了 索性飞飞,顺便试试云台~~
上视频咯

4K原画视频(要求网速哦)
http://www.gaiamount.com/user/593/videos/1390

优酷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q500可以不拍4k而拍1080吗,怎么设置?谢先!

在遥控器设置啊~~右下角那个齿轮状的点进去 就有修改的~~1080  60  120 都有

网友B:
老大,传个腾讯吧,优酷不是人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传个腾讯吧,优酷不是人看的

你可以看看我那个4K的啊~~我现在去传腾讯

网友C:
效果与精灵3比没有明显区别,但从功能上还是感觉精灵3更好些,好带,高清图传、可升级HDMI模块,Q500自带的屏幕也没看见显示效果如何,希望有这方面测试,精灵测试很多了

网友:
涛豪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与精灵3比没有明显区别,但从功能上还是感觉精灵3更好些,好带,高清图传、可升级HDMI模块,Q500自带的 ...

每一个飞机都由优缺点·~精灵的便携影响了他的抗风  ,q500的体积决定了他的抗风 ,有的有时把·~Q500毕竟13寸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网友C:
没有特殊需求是不会组500以上轴距了,400及以下就好,投入低便携好,抗风也不差,2216电机一样在大风中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特殊需求是不会组500以上轴距了,400及以下就好,投入低便携好,抗风也不差,2216电机一样在大风中飞 ...

你的猛禽400+APM已经是标配了,只是难找自锁桨。我想顺便问一下APM能向CCD3D那样连续翻身飞行吗?

网友:
各有'千'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机器真的不错。性价比也很高。

这种天气有这种画质,很不错了。

有机会去妙妙这里,我们三个机器一起飞,做个小对比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猛禽400+APM已经是标配了,只是难找自锁桨。我想顺便问一下APM能向CCD3D那样连续翻身飞行吗? ...

新固件就有,一次一个翻转,但是没有连续。还要求一定的高度,否则掉高很厉害。这种机器的重量决定了不能够像玩具一样连续翻转。除非你拉到100高,连续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特殊需求是不会组500以上轴距了,400及以下就好,投入低便携好,抗风也不差,2216电机一样在大风中飞 ...

但2216比较费电啊·~我之前搞过  还是给解体了~~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真的不错。性价比也很高。

这种天气有这种画质,很不错了。

没有问题啊·~期待啊~~

网友E:
这个真不错
不用只能电池比大疆厚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2216比较费电啊·~我之前搞过  还是给解体了~~出掉了

2216费电吗?我以前 的小飞机3s5200电池挂狗飞15分钟也行啊,主要是比2212抗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不错
不用只能电池比大疆厚道

不用智能电池  就很好的可以兼容副厂的电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6费电吗?我以前 的小飞机3s5200电池挂狗飞15分钟也行啊,主要是比2212抗风多了 ...

我以前用LD的2216  4S  才飞10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固件就有,一次一个翻转,但是没有连续。还要求一定的高度,否则掉高很厉害。这种机器的重量决定了不能 ...

100才翻,给谁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0才翻,给谁看,

你有技术,0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技术,0也可以。

你就别取笑我了

网友F:
只有冬天和夏天的南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冬天和夏天的南京

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猛禽400+APM已经是标配了,只是难找自锁桨。我想顺便问一下APM能向CCD3D那样连续翻身飞行吗? ...

手动模式可以啊

网友:
拍的很好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我的q500录4k时遥控器的视频经常卡死,你有这情况吗?

楼主:
不会啊,我的还好,有点卡顿是正常的

引用 网友A:
我的q500录4k时遥控器的视频经常卡死,你有这情况吗?

不会啊,我的还好,有点卡顿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的还好,有点卡顿是正常的

我是新手,q500可以不拍4k而拍1080吗,怎么设置?谢先!

网友G:
不错哦  Q500感觉怎么 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哦  Q500感觉怎么 样

我觉得不错~~~

楼主:
不错~~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遥控器设置啊~~右下角那个齿轮状的点进去 就有修改的~~1080  60  120 都有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