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夜航灯带怎么供电?

楼主(2015-11-14):
       有没有大神教一下四轴的夜航灯带怎么供电呀?跪求教学。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这个你首先要看你飞机的主电源多少V,确定这个之后  一般的LED供电基本都是12V的  5V的也有很少,  假如你飞机的是4S电池  也就是14.8V,用一块BEC降压到 12V给led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首先要看你飞机的主电源多少V,确定这个之后  一般的LED供电基本都是12V的  5V的也有很少,  假如你 ...

涛哥我直接上4s也没烧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涛哥我直接上4s也没烧哈哈

时间长了  就烧了  灯坏的快·~

网友:
我是真接BEC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  就烧了  灯坏的快·~

嗯嗯我也就试过一两次一般都是3s

网友:
根据你买的灯带供电电压供电是毫无疑问的,电压高了容易烧坏低了达不到功率也就没有最好的亮度效果,当动力电高过灯带供电需求,一种是单独给灯带一块符合电压的电池供电,一种是降压的BEC稳压模块,优点是电压输出稳定,能使亮度不变,比如动力电4S就是使用到14V的电稳压也能输出12V,但3S电池供电随着电量消耗电压会下降灯带亮度就不够了。所以如果动力电高于灯带需求稳压模块最适合,动力电和灯带供电一样并联最简单

网友:
我是直接串电阻降压,成本低,效果一样的

网友:
加BEC的方法是正确的,加电阻降压,不可取。

网友:
平衡口接恒流恒压模块

网友:
直接bec,正好云台图传一起降压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