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天地飞7玩NAZE32修改遥杆行程的问题

楼主(2015-11-15):
最近入手naze32 rev5, 发现其需要将各个遥杆位置范围设定在1000~2000范围内(中位点要求1500),我现在使用的天地飞7控默认行程是1016~2020,中位点1518,似乎不太符合要求,还请问泡泡大师天地飞7控如何设置才行呢?或者是不能能够直接在飞控参数上改就行了?还请大师赐教。

网友:
嗯我也看看怎么设置的

网友:
配置里面把中间值从1500改成1518就行了

网友(2016-01-04):
不知楼主的机机调好了没,同是天7,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