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怎么样测试锂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

楼主(2015-11-15):
怎么用钳流表测试锂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这样能怎么测?请大神帮忙解答下。急须了解。

网友:
正规厂商的电池和电芯都有标注:推荐的放电电流,充电电流。

一般最大放电电流是推荐放电电流的1.2-1.5倍。但是最大放电电流是短时间的,比如3秒,5秒,10秒==

测试的时候要看一下,钳形表电流档是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的测直流是不准的。

测试的时候,一般是直接接负载,交流的大功率设备可以接个空气开关做保护。

负载的承受功率和散热也一定要确认好,做好散热。

网友:
我去 !  这表   豪啊   我都没舍得买

网友:
用电流档串起来放电看看

网友:
钳形表应该不准

网友:
为了测电流,出大招

网友:
怎么测试啊

网友A:
把上头的夹子张开,把电池的一根线发进去,选择电流挡,用电。

网友:
我记得有个方法是测内阻,最大功率是用电器电阻等于内阻

网友:
没听说过用表可以测电池最大放电电流的!
最大放电电流是电池设计的一个参数,跟电池的内部结构有关,用表测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头的夹子张开,把电池的一根线发进去,选择电流挡,用电。

就套跟线在中间对吧,然后电池是不是要通电?

网友:
是的,最好有个电压表看着电压,这样才好测量和比较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