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飞控满油门无法起飞

楼主(2015-11-15):
在论坛上也找了好多解决办法,电调校准没有用;遥控校准时,点击确认按钮前,油门通道置于中间位置没有用;油门最大参数确实是1000,也重新刷了固件还是不行,后来怀疑是不是电机问题,换了一套电机和机架还是费劲,实在无语了,求大神指点,万分感谢,小弟入魔不久~~~

网友A:
你看下我版块的APM问题集合,调一下油门设置吧!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APM 飞控满油门无法起飞 飞控,电调,电机,固件,APM 作者:Z50210 1426 呵呵,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觉得还是刷一下固件试试

之前刷了就是不行file:///C:\Users\ZPZ\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02106461\QQ\WinTemp\RichOle\791~J1O$QSP858)$`2K~2E6.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因为油门最大参数变成80,起飞不了,电机转速提不起来,改刷回3.1.5清空数据后现在正常,楼主可以试 ...

恩,不过我的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了最大参数就是1000!我先试试楼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这是apm的问题!
第一个方法:你可以将apm刷写成车的固件,再刷回飞机固件,问题就可以解决!

这几天有点事儿,刚看到,我现在试,谢谢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现在问题解决,由于飞机电调出了问题,我又换了一个小穿越鸡架,重新刷了一下就能飞了!可能是我之前某个操作过程出了问题???实在郁闷,各种可能都有吧,就当是总结一下造成这种问题的全部可能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经常遇到许多问题。

恩,发现问题时候学习了好多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的油门参数就是1000,没有问题

网友E:
学习了,经常遇到许多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说的不清不白,是什么机?

网友D:
你好!
这是apm的问题!
第一个方法:你可以将apm刷写成车的固件,再刷回飞机固件,问题就可以解决!
第二个方法:或者去终端,将飞控清零。步骤:1输入SETUP;2输入ERASE!
不过,推荐你用第一种办法吧!

网友C:
之前也因为油门最大参数变成80,起飞不了,电机转速提不起来,改刷回3.1.5清空数据后现在正常,楼主可以试试楼上的办法一

网友B:
嗯我觉得还是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风往下吹的哦!

网友F:
一步一步分析吧,找出原因再对症。

网友:
为啥,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这是apm的问题!
第一个方法:你可以将apm刷写成车的固件,再刷回飞机固件,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二种方法现在用不了了,现改为这样了

这个升级版就是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步一步分析吧,找出原因再对症。

楼主:
还没,弄好了会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我版块的APM问题集合,调一下油门设置吧!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是油门参数吗?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油门参数吗?我去看看

不是油门参数,是一个油门设置,我有图文说明的,你改了就应该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油门参数,是一个油门设置,我有图文说明的,你改了就应该可以解决了! ...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