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10 RX1002无法对频。

楼主(2015-11-15):
8月购入华科尔DEVO10遥控器配RX1002,并且锁定了ID,玩了3个月四轴,炸了数次都没问题。
最近购入固定翼将RX1002其移入其中,刚开始接上能控制油门,但将其他舵机都接好后开机试验,RX1002始终闪亮无法对频。
处理过程:
1、前两天玩模拟软件把D10遥控器的天线摘掉了,关控重新拧上天线开控无法对频;
2、能不是固定ID丢了,将RX1002短路线封连到“batt”再在3通道上电,先慢闪拔掉封连线后快闪;
3、想起控制器没关固定ID,改为固定ID为关,重新开控和接收机重新上电,搜索进度条数秒后“叮咚”,RX1002仍旧狂闪;
4、是不是其他通道干扰,拔掉接收机其他通道只留3通道供电,先接收上电后开控,快闪无法对频;
5、是不是固定翼电池电调有问题,将接收机移回小四轴只接1通道上电,开控仍无效;
6、将遥控器模型全部重置,关控重开,还是失联;

黔驴技穷。呜呜呜呜呜呜呜

请高手指导一下,是D10控坏了还是RX1002接收坏了,D10遥控器不接天线会烧坏遥控发射部分吗?
本地区没有魔友,愁死我了,华科尔接收机能返修吗?

网友:
这个不懂,友情帮顶。

网友:
没用这款遥控坐等答案

网友A:
1、玩模拟天线摘掉,是伤发射功放管的,谁让你这样做的,打他PP  (但这样只会减少遥控距离)
2、你对频的方法没问题,但是遥控的发射协义对吗是不是华科尔的?还有,是原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玩模拟天线摘掉,是伤发射功放管的,谁让你这样做的,打他PP(但这样只会减少遥控距离)
2、你 ...

谢谢指导,是华科尔的,原厂固件,没敢刷。我屁股不痛,心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是华科尔的,原厂固件,没敢刷。我屁股不痛,心痛。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5-12-27):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未解决,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