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旋翼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15):
   我用的是零度双子星飞控,六旋翼,把桨全部拆掉推油门地面站就显示逆转电机不平衡10,装桨以后飞了一下悬停都悬停不了 前后摇,怕炸收回来呢,电调都重新调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  我假如用30英寸的桨应该配多大轴距啊 空气动力学不太懂
  还望各位模友帮帮忙 谢谢哒

网友:
上照片,写明主要配件情况,感度情况,才可以帮你分析,特别是新手,你别让人家想帮帮你都帮不了。

30寸的桨,机身一定不会小,4轴轴距38寸以上,6轴轴距起码45寸以上。

网友A:
没用过零度飞控,不过有问题根据说明重新调试设置一下看,再就是检查电机平衡,算轴距可以用一个软件来方便简单

网友:
我也看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零度飞控,不过有问题根据说明重新调试设置一下看,再就是检查电机平衡,算轴距可以用一个软件来方便 ...

这个需要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呀?  下了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呀?  下了打不开

安卓手机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