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刷b6后无法校准

楼主(2015-11-15):
各位老师我今天下午刷b6 已经刷好了 但是无法校准   总提示没有连接电池我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连接的正确

楼主:
下载是校准电流  条到10000万用表也不到100毫安

楼主:
依然无法校准啊   是我电池不行还是我充电点该扔了

网友:
不应该我的一次搞定  搞两块未充满电新电池的试试

网友:
楼主是刷的20150711的V1.0固件吧,提示没有链接,把平衡头拨了重插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的是2015611的  怎么 弄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15611的  怎么 弄都不行啊

还没搞定,20150611的固件不是新唐的M0517芯片的吗,应该也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