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

楼主(2015-11-15):
我现在的osd接上有图像,没有数据,显示no  date,apm刷的是固定翼固件,是不是osd也要刷固定翼的固件,顺便求固定翼osd的固件

网友:
不懂帮顶   多用论坛搜索

网友A:
OSD是OSD的固件,跟飞控固件不搭嘎的
NO date 是没有数据,检查OSD连线,
APM看是2.52 2.6还是2.8版本,2.52 2.6是从数传口改Y线接OSD,2.8数传和OSD输出分开的,接线需要在主板上选择输出功能为OSD
接线
飞控OSD输出口    OSD
5V                         VCC
GND                      GND
TX                         RX
RX                         TX
附一个中文OSD固件
EXUAV 独家 APM PIX osd中文固件(含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是OSD的固件,跟飞控固件不搭嘎的
NO date 是没有数据,检查OSD连线,
APM看是2.52 2.6还是2.8版本,2.5 ...

是2.6的,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各种接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我在刷一下固件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是OSD的固件,跟飞控固件不搭嘎的
NO date 是没有数据,检查OSD连线,
APM看是2.52 2.6还是2.8版本,2.5 ...

能帮我看下这贴吗?我的osd出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60459-1-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