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PIXHAWK分电板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5-11-15):
新入PIXHAWK,买了个X500的机架需要焊分电板
分电板型号如下

楼主:
我自己是这么接的,加电一会后就烧了,电池是6S,25CXT接头那是母头,我不想直接把电调供电线焊在分电板上,通过这个母头连接电调和分电板,接电池的是葫芦头那,各位请看清楚再说,XT接头的作用仅仅是个延长线而已,不接电池

XT接头那是母头,我不想直接把电调供电线焊在分电板上,通过这个母头连接电调和分电板,接电池的是葫芦头那,各位请看清楚再说,XT接头的作用仅仅是个延长线而已,不接电池
XT接头那是母头,我不想直接把电调供电线焊在分电板上,通过这个母头连接电调和分电板,接电池的是葫芦头那,各位请看清楚再说,XT接头的作用仅仅是个延长线而已,不接电池
XT接头那是母头,我不想直接把电调供电线焊在分电板上,通过这个母头连接电调和分电板,接电池的是葫芦头那,各位请看清楚再说,XT接头的作用仅仅是个延长线而已,不接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是这么接的,加电一会后就烧了,电池是6S,25C

我问别人说是画红圈的那里要焊接起来

楼主:
烧的地方是红圈那里,各位大神到底该怎么焊????求助

楼主:
【新手求助】pixhawk分电板接法

新入pixhawk,买了个大点的机架需要焊分电板,分电板型号如下

楼主:
我的焊法是这样的,粗的接电源,电源是6S,25C的,焊好检查完以后接电池就烧了

楼主:
烧的位置是红圈那

楼主:
我问别人说是第二张图红圈那里要焊一起才行,各位大神有没有用同款的,请教下怎么接

网友:
正负是不是正确 有没有反

网友:
XT60连俩正极  不烧才怪

网友A:
这个我用过两边接正负电源电池跟电调一起,

网友:
使用之前先问问卖家

网友B:
接错了就烧了 焊好要校对几次

网友:
正负极分不清,两正极连起来干嘛

网友C:
红色方形部分一边一条线正负极输出给电调供电,接原来接香蕉头的地方接个XT60公头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两边接正负电源电池跟电调一起,

电池输入跟电调都要接在两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了就烧了 焊好要校对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方形部分一边一条线正负极输出给电调供电,接原来接香蕉头的地方接个XT60公头接电池

我原先就是这么想的,香蕉头一定要换成XT60吗?

楼主:
这是我问的解决方法不知道对不对,各位大神给看看,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服了,不烧就奇怪咯

看你蕉头位置,你不会接了电池吧????哪里是输出的!!!!!!哪里是输出的 ...

那前后两边是接什么的大神,我香蕉头那接的电池,两侧是电调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焊法是这样的,粗的接电源,电源是6S,25C的,焊好检查完以后接电池就烧了 ...

XT60接的是母头,我的想法是不直接把电调线焊在板子上,通过xt接头跟分电板连接,香蕉头那接电池

网友:
【新手求助】  PIXHAWK分电板的接线方法  作者:164281221 1423 【新手求助】  PIXHAWK分电板的接线方法  作者:164281221 2640 【新手求助】  PIXHAWK分电板的接线方法  作者:164281221 1558 【新手求助】  PIXHAWK分电板的接线方法  作者:164281221 9096 【新手求助】  PIXHAWK分电板的接线方法  作者:164281221 9719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是这么接的,加电一会后就烧了,电池是6S,25C

XT接头那是母头,我不想直接把电调供电线焊在分电板上,通过这个母头连接电调和分电板,接电池的是葫芦头那,各位请看清楚再说,XT接头的作用仅仅是个延长线而已,不接电池

网友:
是不是接错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