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亚微图传测试作业

楼主(2015-11-15):
很荣幸能再次为博亚微图传测试,继上一款产品已经快一年了,再次收到了改进后的产品,这次测试的仍然是1W的TX102,比上一代更轻更薄,接收机貌似没改变,看图
发射机
接收机
这次给我的产品仅为防静电袋装,发射机更薄了,并增加了内置音频和外置音频的拨码开关,解决了上一代无法使用AAT的问题,包装里除了线材取消了天线,其实这样最好,降低了成本,用户可以自由选用自己喜欢的天线,比如我从不用原装天线,都是改用蘑菇或平板,发射和接受接口外螺内针,在室内调试时,发现法设计的发热量很大,和上一代相差无几,通电十几分钟后热得不行,测试了下表面温度为50多度,

好在不会再高,也难怪,其他品牌500mw以上的图传多数都配备了散热风扇,这样又增加了功耗,锁业热量大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1W的功率在这。博亚微厂家对新一代又做了哪些改进和优化呢,在接下来的和大家一探究竟。

----------------------------------------------------------------------------------------------------------------------------------------------------------------------------------------------------------------------------------------转到外场,今天有点阴,有雾,风力3--4级,这次我的测试载机为天行者1680,之前用得图传是创兴科2w,发射用蘑菇接受用14DB平板,距离从5km轻微雪花到最远7KM完全没图像。
      此次测试主角,博亚微发射机为TX102,天线准备了两款,外贸小蘑菇和欧姆威原装棒子
                              博亚微接收机,准备的天线为外贸小蘑菇和DALRC14db平板
                              摄像头为808一代
                              显示器为鹰眼情怀版,内置接收机我用的小平板天线,博亚微接收机布置在显示器左侧使用外贸蘑菇天线,通过视频线连接显示器,这样我就可以先用博雅为的接收机加蘑菇接受,当信号太弱可以一键切换至内部接受机,内部接受的平板一定信号强过蘑菇,看下我的布局
发射机离桨约15CM,一切准备就绪,测试正式开始

看不清了只能返航
手摸一下发射机温度,因为在桨后面,只是温温的

-------------------------------------------------------------------------------------------------------------------------------------
------------------------------------------------------------------------------------------------------------------------------------
       接下来第二轮测试,发射机换欧姆威的棒子,接收端不变
这次的图像好多了
经过两次的的测试最远距离为8km,发射机TX102配合欧姆威棒子,接收机使用14db平板距离最远

视频带有敏感数据就不上传了
传点808拍到的图片日照巨书,两个字被刻在峭壁上,92年载入吉尼斯
最后总结,距离还是比较满意的,只是图像有的时候会被电机干扰,加油出现波纹,关了油门就没有,可能和我安装的电机比较近有关,等其他人测试看看什么情况,这次没有测试AAT能否使用,测试了下音频是可以外置输入的就应该没问题了。需要改进的接收机,USB插头较松,插入较短,很容易脱落,经过测试接收机的热量非常小,可以缩小体积,还有就是说明书快点跟上,就写这么多,因为照片都是我自己一边飞一边拍,拍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A:
你这白色的 蘑菇天线 在那买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
飞的好尽心动魄啊

网友B:
测试很详细,最好有个列表,这样子比较直观。

貌似AOMWAY的棒子天线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插接 不紧 体积 抗干扰性   还有天线接触不良秒烧 这款图传确实是有些地方要提高,电机干扰就这么厉害我在单位借了高频干扰器准备测试
你在用锡纸全部包起来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白色的 蘑菇天线 在那买的。叫什么名字

蘑菇本论坛牛币商城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很详细,最好有个列表,这样子比较直观。

貌似AOMWAY的棒子天线还是很给力的。 ...

好的,我没弄过表格,学习下试试

网友:
对比测试有个总结方便大家对结果有个全面认识,分着来很可能看到后面前面的就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没弄过表格,学习下试试

就是列几个数据,比如第一次用A天线A接收,距离多少开始雪花,多少开始严重,多少是极限。然后B天线,B接收。。。。。。。

EXCEL做好了,截图贴上去就可以了。

几行几列就可以解决,不要让急性子的都去看你的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列几个数据,比如第一次用A天线A接收,距离多少开始雪花,多少开始严重,多少是极限。然后B天线,B接 ...

好的,晚上弄

网友:
发射端有点重。。。

网友:
如果第二次用欧母威的蘑菇测试就完美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因为棒子天线的增益比蘑菇的大了很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欧姆威的天线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威的天线是不错的

是的,欧姆威在5.8g图传里做的很出色 ,算数一数二的了

网友D:
翻山越岭了,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山越岭了,给力

谢谢支持

网友E:
日照老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照老乡吗

是的呢

网友(2016-02-12):
大神,关注你好久了,飞固定翼什么飞控比较好

楼主:
你搜索下U22这个挺牛逼,用的人非常多,我用的U3

网友:
比较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