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 读取bootloader失败,需要重新刷

楼主(2015-11-16):
如题。

发现minimosd 失败。不能读取bootloader,需要重新刷arduino的bootloader。

于是我准备找usbisp的线去刷bootloader,发现我自带的这个usbisp线是ATmega8L-8PI 的芯片。但是是十个脚针的。
minimosd上的是6个脚针的ISP 接口。

所以按照对应关系:
如图:
我这样连接的
左边的是minimosd的,右边的是我的usbisp线的。

minimosd       usbisap
----------------------------
MISO             MOSI
MOSI             MISO
RST               RST
VTAG             VTAG
GND              GND
SCK               SCK

按照上面的对应关系,准备进入arduino,选择usbisp编程器,刷bootloader
按照这种方法:http://www.dronetrest.com/t/how- ... n-source-version/23

youtube的教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CkkJlpYk0

引用了他的方法:

#7 Francois...@gmail.com
I fixed this issue as follow:

* Reprogram a boot-loader on the Atmel by using a USB ASP programmer connected to the header on the minim osd board. (This is not the FTDI cable).
* I Used Arduino sketch 1.0.5
* Click on Tools > Board > Arduino Pro or Pro Mini (5V,16MHz)w/Atmega 328
* Ensure the correct Com Port is selected for your programmer.
* Click on Tools > Burn Bootloader

*After this process is successful you can connect your FTDI cable again as normal. Load your firmware, character set and your panels.

但,发现arduino系统报错“Cannot set SCK period, please check for usbasp firmware update"
意思是我的usbisap版本太低。

于是我不得不刷USBISP 线。

=============
用arduino 刷USBISP

参考方法:http://www.rogerclark.net/updati ... p-bought-from-ebay/
还有:http://bbs.ecovacs.cn/thread-89734-1-1.html

按照这种方法给USBISP刷机的时候,发现怎么也好用arduino的 ISP线刷不上我的USBISP线。我已经USBISP线上,把JP2跳帽短路了,进入自己编程模式。
我的USBISP,有三个跳帽,发现都不行。
报错内容:
└──╼ # avrdude -C /etc/avrdude.conf -c avrisp -P /dev/ttyACM0 -b 19200 -p m8u2 -v -U flash:w:/home/alex/Desktop/usbasp.2011-05-28/bin/firmware/usbasp.atmega8.2011-05-28.hex

avrdude: Version 6.0.1, compiled on Oct 21 2013 at 15:55:32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Copyright (c) 2007-2009 Joerg Wunsch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etc/avrdude.conf"
         User configuration file is "/root/.avrduderc"
         User configuration file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a regular file, skipping

         Using Port                    : /dev/ttyACM0
         Using Programmer              : avrisp
         Overriding Baud Rate          : 192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2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3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4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5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6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7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8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9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0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 done.  Thank you.

想问问moz8的朋友们有没有懂的?  (P.S.  我的系统是Ubuntu 14.04 AMD64, 在windows虚拟机里,我也是可以刷机的。)

请问,怎么给USBISP 刷固件呢???我只有个Arduino Uno,Arduino mega2560, 还有USB -TTL FTDI 232线。

谢谢您的帮助!

---------------------------------------问题已经被自己解决,答案在5楼。。
---------------------------------------

网友A:
额      感觉论坛有很多这样的教程    帮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感觉论坛有很多这样的教程    帮顶下

我现在走到这步了

osd的问题:

然后开始用这个软件,加上USBASP线来刷。刷机过程很简单。很快。

使用的是这个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937
全程也没有报错。

配置熔丝位请看下图,直接在下面用英文半角输入低位值FF,高位值DA,扩展位值5,加密值F,
之后记得点击写入,

可是,还是连接上FTDI后,不能显示。

我的osd 的芯片是mega328p的。用的固件是以下两个都不行。

出上面的没有bootloader 连接失败的错误。。。。

刷bootloader,死循环中。。。。

楼主:
好了。我自己解决了。

原来是曾经刷的速度过快导致的。

要把这个上面的速度拉到LOW,烧录太快就出错。用的USBASP数据线法。同时,使用的熔丝位为
低位 FF 高位 DA 延伸05  加密熔丝位为FF

固件为atmega328.hex。烧录成功。
最后还是自己搞定了。。
我上面说的都是正确的思路。大家以后可以参考。。

恭喜自己,回来了。

网友:
刷bootloader没搞过,我这太远买东西不方便,太折腾的东西搞不成,折腾的都是能力范围内的,等大神解答

网友B:
你应该不是速度问题吧!看看图片圈里的,这里需要选择一下!单击更换刷机板    我遇到过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不是速度问题吧!看看图片圈里的,这里需要选择一下!单击更换刷机板我遇到过这样情况

嗯。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我确实后来才点的那个usbasp选项。但是,我烧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我把速度调整为中间,不行。随意只能调到最低。就好了。不过后来是选择了一下usbasp按钮。

而只用arduino来烧bootloader,没有成功过。

P。S。
我知道为什么会丢失bootloader了。

电流不稳定,供电得从UBEC来,先上电,再传数据,否则轻则掉bootloader,重则烧板子。

我的板子刚才起火了(因为供电线出了问题,太细。。。),还好,看起来只是印花有点脱皮。。貌似还得再刷一次bootloader。。

楼主:
尼玛。。这次又掉了。。怎么也刷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玛。。这次又掉了。。怎么也刷不上了。。

熔丝选错了?

楼主:
悲剧了。。。这么容易坏。。

不说好了是arduino mega328p au的芯片吗。。怎么刷上bootloader都识别不了。。arduino刷上了,用其他usbasp软件也刷上了。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ftdi怎么连接都是bootloader不能识别。
估计芯片是完蛋了。怎么bootloader烧录不进去?

明明是烧录进去了,还对烧录后的flash进行了验证,没有报错。我也是奇了怪了。

有必要再买一块板子了。。。

楼主:
没有。这次是板子由于电线烧坏(电线太细。。做测试也要记得用粗线。。),印丝起皮了。。但是测试下外围电路还是好的。

bootloader能刷进去,可是ftdi链接上就识别不了。

我检查了mega328p芯片的外围电路,都没有问题。看来问题主要出在328p au芯片了。

估计是烧坏了。

网友C(2016-03-14):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和你一样 能刷boot   就是死活连接不上 。之前一直飞多轴了,想试试固定翼换固件死活连不上呀!
求解

网友D(2016-05-01):
引用 楼主:
好了。我自己解决了。

原来是曾经刷的速度过快导致的。

赞一个,自己在弄,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6-08-18):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和你一样 能刷boot   就是死活连接不上 。之前一直飞多轴了,想试试固定翼换固件死 ...

只要硬件没问题,就可以重复刷。

不建议多刷,多刷就会芯片劳损,损坏。我这个板子是坏的。必须换的。

如果你按照我之前的步骤也还是刷不上的话,那可以考虑再买一块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自己在弄,出现问题了。

哈哈,加油。这里欢迎留言

网友(2017-03-26):
学习了,通过USBisp刷机是很简单,就是熔丝位不能错

网友E(2017-09-20):
软件一窍不通,楼主的bootloader哪里下载的?能分享一下不?谢谢

楼主(2018-03-16):
引用 网友E:
软件一窍不通,楼主的bootloader哪里下载的?能分享一下不?谢谢

去搜索 osd 程序就能找到,好像论坛就有。bootloader是arduino自带的。下载一个适合arduino mini的bootloader,在用usbisp刷机按照我上面说的就行了。注意操作,操作失误会起火的。例如我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