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rduino 给USBASP 升级固件?

楼主(2015-11-16):
如题。

USBASP 的固件略老。arduino来帮他升级。目前只有这个。。。

网友:
不会 我用的ftdi连接anduino mini

楼主:
解决方案有了。

把arduino刷成isp,然后用arduino as isp 给另外的usbisp刷程序。

楼主:
我是折腾了很久才搞定的。。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
答案是:用带USB口的arduino连接电脑USB口和USBASP的三线接口(即把arduino作为下载线)
具体的步骤如:USBASP 固件升级指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ARPcC1XsUbSGz05Vu_doXSuGdiT3ZfNNRGSGf4C64w9LUHJ74ePGFOFvAnX5yHuPFEz02J288U6VSZw9cIMVVW_16UWNy4cNjf4dByS6ke

网友(2017-01-11):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案有了。

把arduino刷成isp,然后用arduino as isp 给另外的usbisp刷程序。 ...

就你能折腾。我要关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