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帮忙看看,naze32 接bb响一直会响

楼主(2015-11-16):
泡泡老师

Naze32接BB响后,从启动开始一直常响,就是一直不间断的滴声。
恢复缺省设置也是这样。关闭电压检测,FS也是这样。但其他功能都正常,电机测试,解锁,飞行都正常。
一插BB响就是常响。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要么是电压 要么是通道触发了bb 要不就是bb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电压 要么是通道触发了bb 要不就是bb接错了

谢谢,电压检测我勾去掉了,FS的勾也去掉了。
通道模式控制我没有设置的情况下。只要插电源,就常响。

接错不会吧,naze32非sev5版本,电压检测排针下面,正在左,负在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情况还没说清楚,NAZE32接5V有源蜂鸣器后在下列几种情况响,一是机机接电后未收到遥控器信号,二是电压低 ...

感谢,以上几种情况都不是
1.接电后遥控器信号是好的(ppm模式)
2.电压低于报警电压您指的是报警电压值吧?我这边设置的是3.6,电池肯定高于3.6
3.飞行模式里面一项内容都没有加。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接收机信号良好,单片电压4.0V,BB响开关也关了,还是一直响,开开关后,是断续的响。

网友:
我的就是rev5,响几次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