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用电的电池?

楼主(2015-11-16):
  最近在牛币商城兑换了一块电池,可是到手后傻眼了
电池的用电接口居然是JST的。
这电池是用在哪里的啊?这货是4S的,控电是3S的呀!
动力电?TURNIGY 20~30C 1000mah 4S 可接头和线的过载量都不够啊?
请大神们给点解点解。。。。。。

网友A:
3d机用的,f3p机型,电调不超20a

网友B:
这电池也只能做控电 改了吧

网友:
应该是3D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机用的,f3p机型,电调不超20a

你是说,只要把JST插头和线换掉,电池就可以做为动力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也只能做控电 改了吧

谢谢关注,准备拆开用,不过不是做控电用,拆做2块小模型动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只要把JST插头和线换掉,电池就可以做为动力电池用?

是的,不过也只能小电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也只能小电流放电

谢谢!这个知道。

网友:
这个电池没什么劲道了

网友:
小JJ用啊 穿越用啊 改控电还不如在买个控电 控电不贵

网友C:
买的时候要看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要看清楚啊

牛币商城换的,当时的图片好像是大线,不过电芯的一致性还可以。谢谢回复。

网友:
嗯这个电池就不能当动力电用查看我的帖子都是泪呀

网友:
还用去那么多牛币

网友:
不太懂过来顶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