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UN-A9 PLUS+ 平衡充电器冲不平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16):
问下UN-A9 PLUS+ 平衡充电器冲不平衡是什么原因gzefd (15:10:59):
卖家叫我在充之前,将电压设置成4.2 我也做了,卖家叫我用小电流再充试一下,我也做了充放多几次,试一下我也试了 卖家叫我做的我多做了最后说我电池不好,要买用花牌或者是格氏的电池不是冲电器问题是我的电池问题。。我也不懂哦请大家说下呢??最后说我电池是自组的,,就这样了。

网友A:
误差0.1V,换个好的电池试试看,只要功能正常A9充电器平衡还是很好的,不然也不会有这么 大的保有量,用了B6你才会知道这才是平衡不好的充电器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换了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电芯问题呢 换块试试

楼主:
你们的用的也是和我一样吗???

网友:
按照平衡充原理,只要电池规格容量一致且没有损坏,就算是自组的也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排除设置问题,可以换一个平衡充试一下。也有可能是平衡充没有校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差0.1V,换个好的电池试试看,只要功能正常A9充电器平衡还是很好的,不然也不会有这么 大的保有量,用了B ...

是0.01

网友:
太小了没注意到

网友:
应该是电芯的问题我之前也有过类似问题

网友:
精度可以的。

楼主:
哦,,我想电池平航的放电,,这样就时间会长很多了,,不然一节不好就影响其它的电池了,,留空时间就不够了。。

网友:
感觉这种问题跟电池关系不大吧。

网友:
锂电4.2没错,而且按照a6a9的充电原理是全独立充电毫不关联,所以基本不可能是电池问题。99%充电器,可能是电压没有校准,也可能显示不准。万用表测测看呢

楼主:
哦,,那我买的A9就是坏的对吧,,,

网友:
充满电后,由于内阻不一样,会有不同电压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