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手机地面站无法显示出地图,求问手机如何翻墙

楼主(2015-11-16):
apm手机地面站软件下了几个都能通过数传连接到飞机,但是都没法显示出地图,网友说需要翻墙,我是手机和互联网的小白,求教如何翻墙,求手机翻墙软件和具体教程

网友A:
非要用谷歌地图吗 换个高德地图离线

网友B:
可以找找PLAYUAV的社区版地面站,不需要翻墙,更适合在国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谷歌地图吗 换个高德地图离线

...能么。。。怎么弄

网友:
用playuav的版本吧

网友C:
直接用汉化版本即可,就是楼上说的PLAYUAV版。

网友:
这个方便,其他的要翻墙才能用Google地图或者下离线地图,都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汉化版本即可,就是楼上说的PLAYUAV版。

好像就是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找PLAYUAV的社区版地面站,不需要翻墙,更适合在国内使用

好主意!

网友:
直接点飞行计划 ,右边有地图选择 ,我选的必应的卫星地图感觉还可以

网友(2016-01-03):
网上有教程,可以在电脑上翻墙下载完拷到手机上就是离线的,翻墙搜VPN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