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PM数据线疑问

楼主(2015-11-16):
本人新手,配件还在邮寄路上。买APM飞控的时候找店家要数据线连接,店家答复说:就用安卓手机的数据线。然后就不理我了。估计吃饭去了、请教下论坛里的老玩家。具体用哪种数据线

楼主:
都没有人进来看看嘛

网友:
对的,通用的

网友:
安卓手机数据线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手机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他说的对~

网友:
就是用的手机的那种数据线

网友:
只要是安卓手机数据线都行,

网友:
就是手机数据线

网友:
可以用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