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刷的3.3版本失控保护为什么设完,一关遥控器是降落呢!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5-11-16):
(图片)

楼主:
是这张照片

楼主:
按造两个反航的设关遥控器反航

楼主:
上面电池栏里应该和失控没有关系呀?

楼主:
有明白的给说说

网友:
高手解释

网友:
一直想买套这个飞控

网友:
那个要搜到gps后离开原点才会显示返航的,如果加油后还是在原点就只会显示降落

网友:
买吧。好用者呢

网友:
嗯看看这款飞控有没有在升级

网友(2016-01-11):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网友: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

网友(2016-02-19):
GPS没定位就降落呗

网友:
哥们,你gps在原地定点没动怎么显示返航哇,当然是降落了~ 你拿到外面试,定好位把飞机移动5米 再关控就知道了

网友A:
我也是刷的3.3的固件,但一直罗盘有问题,EKF值变红警告,请问你在这个版本的固件中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2016-04-17):
市内吗?没gps或者飞机没离开home一段距离吧。

网友:
你试试解锁再关控,就能触发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刷的3.3的固件,但一直罗盘有问题,EKF值变红警告,请问你在这个版本的固件中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

罗盘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