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不准能调吗?

楼主(2015-11-17):
我用的4S自组电池,A6充电器,充满电后电芯都能到4.2V,可是每次满电插BB响,第2通道都是3.8V左右,有误差,问问大神,这个可以调的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现在的bb响质量差好多,只能作为参考。如果你有个电芯检测值低,那么适当的调低报警值吧

网友:
不能校准,
不过你会单片机且爱折腾的,肯定能调准.

最好的建议还是换BB响吧.
电池可比这玩意贵多了

网友A:
BB响是固定程序的,一般调不了,建议换一个好一些的BB响

网友(点评):
有介绍吗?买的10块钱一个的,买了两个,都这样

网友:
调不了的,买了很多了,带响的都不准,不带响的倒是还可以

网友(点评):
看来只能靠osd显示了

网友:
4.2的bb向就显示3.8 你的bb向可以扔了换新的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调的

网友:
只是个大概参考,那么准也没用,咱又不是发射卫星,话说刚始也纠结这种问题,现在已经不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响是固定程序的,一般调不了,建议换一个好一些的BB响

等过几天吧,我的一批回来了后我测试一下,一般很准的,我的地址http://kyfk.taobao.com

网友:
用万用表测,bb扔了

网友:
这个BB响能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2481532324.35.T7Rs9Q&id=524250768518

网友:
用着还不错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