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解锁后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5-11-17):
各位,我PIX刷了新固件,全部校准都做了,油门行程也校准了,现在解锁就出现一个电机正常,其他3个电机抖动,再推点油门到8%左右时都正常了,但原来转的这个明显快些,但是把油门再推到15%左右时,电机都保持匀速,就这样再等一会一个电机突然加速侧翻。什么问题呢?乐天20A电调和DJI2312 960KV电机。

网友:
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可以尝试提高解锁怠速,但是不排除电机电调的兼容性问题,没换固件之前有没有此类问题?

楼主:
就是怀疑电调和电机兼容性问题,但是其中一个电机有特别正常。犯难了。

网友:
把电机怠速调0就ko了,你现在肯定是默认状态,是70,或者加或者减。

网友:
你可以看下  失控保护那里  电机去桨  飞控放平  你推油门看看四个电机的输出是不是一直  如果不一致就是控的问题  如果一直  就是你电调电机的问题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一推油门四个电机就推力不一样  飞控水平姿态是对的    我以为是我的飞控没放平才出现这个状态的   结果装机  起飞就翻车   直接刷固件了  后来的固件很好   起飞也很平稳

一般电调电机  很少不会匹配   我的练手机   XXD电调  XXD电机  和你的情况一样   总感觉磁钢不对   启动总有一个赶不对  别人转了 他就是不转 一直哆嗦   要启动好几次 才能一起转   刷了固件之后  还是这样   不过飞机飞起来后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还有就是油门推到18%左右电机就转得很快了,感觉越来越快,就快起飞了,赶紧退到0.

网友:
我的 也是  但水平太菜了

网友:
lz你看看你的电机顺序是否正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楼主  飞机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飞机好了没

抱歉 还没搞定,换了个NAZE32...pix闲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还没搞定,换了个NAZE32...pix闲置了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还没搞定,换了个NAZE32...pix闲置了

我觉得我也得换飞控了

网友(2016-01-21):
地面站的那个参数表固定翼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