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PIX的YAW速度?就是打方向舵时飞机转向速度呢

楼主(2015-11-17):
如题 如何改变PIX的YAW速度?就是打方向舵时飞机转向速度呢 不是改变遥控的PWM行程 因为那样无法解锁了 主要的目的是航拍的时候 打方向飞机转得太快了 想降低打舵时的转向速度

网友A:
减小 ACRO_YAW_P 来减慢偏航速度,不要改Stab和Rate的,那只会改变锁头性能
同时还可以减小 RC4_DZ 也就是4通道的死区范围,让控制更精确

网友B:
你是不是指YAW反映速度,如果是将这个的PID参数的P值调大

网友:
同求   我现在只能打一点点舵让他自己慢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指YAW反映速度,如果是将这个的PID参数的P值调大

应该不是反映速度 就是我轻轻打一点方向 四轴的方向就感觉转得比较快 我想轻打方向的时候  四轴也是慢慢的转动的

网友:
嗯你把这个的P值调到最低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应该说的是转向的时候的角度过大吧  转向角度过大航拍的视频不行   怎么设定限制它的角度   比如说每秒只能旋转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 ACRO_YAW_P 来减慢滚转速度,不要改Stab和Rate的,那只会改变锁头性能
同时还可以减小 RC4_DZ 也就是4 ...

嗯 好的 回去试试 非常感谢啦

网友(2016-01-12):
学习了为以后打下基础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

网友B: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这样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这个是漂移模式 drift

网友:
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网友:
我现在用蓝牙模块与地面站通讯调参也是连不上不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