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8与x8的区别与评测

楼主(2015-11-17):
同样的电机和桨是不是米8的拉升力要大于X8?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米8能刚好拉起来一个1公斤重的东西换了X8是不是就拉不起来了?还有一个关于效率的问题,共轴的直升机效率比单桨直升机效率高这点毋容置疑,原因是单桨直升机损失一部分动力给尾桨,但是多旋翼不存在这个问题,几个桨相互抵消了。那么用X8到底好在哪里呢?只是稳定些吗?

网友:
X8省地方,好像效率稍低

网友:
X8机动性好   小白见解

网友:
没用过成品机不知道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米8的拉力比X8确实大,51论坛上讨论的很多了,有模友做过测试,X8的拉力理想上能达到米8的80%左右,根据电机桨的配置和上下桨距有关,最好的效率要不断试验。X8比米8唯一的好处就是小一些节省空间,轴距不需要米8那么大,稳定性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米8的拉力比X8确实大,51论坛上讨论的很多了,有模友做过测试,X8的拉力理想上能达到米8的8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米8的拉力比X8确实大,51论坛上讨论的很多了,有模友做过测试,X8的拉力理想上能达到米8的80% ...

用3508KV380电机,铂金30A电调,1555桨,自重500克碳纤维X8机架,6s1000mah电池,山狗二轴云台,山狗相机,px4飞控,乐迪at9遥控,大概续航时间是多少?这个配置怎么样呀有什么可改进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508KV380电机,铂金30A电调,1555桨,自重500克碳纤维X8机架,6s1000mah电池,山狗二轴云台,山狗相机 ...

挂狗没必要X8了啊,X4效率最高也轻很多

网友:
本周 任务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