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视频图像无法和osd无法叠加。

楼主(2015-11-18):
只要拔掉摄像头屏幕就有osd界面,但是只要接上摄像头。就只有视频界面。。没有叠加的osd界面,。用的是miniosd。。apm2.8,我现在好崩溃。。求大神帮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但是用伙计的山狗就可以。。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视频制式问题 要pal格式  某些ccd的pal也无法兼容minim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制式问题 要pal格式  某些ccd的pal也无法兼容minimosd

可是我用刷写板把osd的视频制式无论改成p或者n都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不会是硬伤吧。。Q_Q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刷写板把osd的视频制式无论改成p或者n都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不会是硬伤吧。。Q_Q ...

把电视机或机顶盒的AV信号接进去试试。

网友D:
是不是视频格式不兼容

网友E:
摄像头缺芯片  换摄像头吧
要不找我买保证能叠加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没见具体说这种情况的教程啊。。我都看过了。。大神推荐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缺芯片  换摄像头吧
要不找我买保证能叠加OSD

确定是芯片的问题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视频格式不兼容

不是啊。。我把osd改成两种模式都不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视机或机顶盒的AV信号接进去试试。

大神具体怎么接??我的摄像头没带av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啥摄像头?上个接线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具体怎么接??我的摄像头没带av线。。

把电视机或机顶盒的AV信号线,接到OSD的AV IN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