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我的遥控器是富斯FS-TH9X遥控器有PPM和PCM的编码格式

楼主(2015-11-18):
您好,泡泡老师。我的遥控器是富斯FS-TH9X遥控器有PPM和PCM的编码格式。我在极翼P2的调参软件里选择了PPM但是拨动遥控器调参软件的界面没有如何反应,当我在软件里选择了PWM的时候拨动遥控器就有相应的动作,校准都按照设置正常反应了。这是正常的吗?这样校准了遥控器可以正常使用吗?谢谢您

网友:
正常,因为你的接收机没有PPM功能。

楼主:
谢谢,那我的遥控器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2016-01-12):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遥控器的,我的校准以后油门大小是反的,方便留个Q吗

网友:
控里面可以设置通道的正反

网友(2021-01-13):
我的遥控器是富斯FS-TH9X遥控器有PPM和PCM的编码格式 遥控器,如何,软件 作者:pcsms_8aGbwOvO 7366 我的遥控器是富斯FS-TH9X遥控器有PPM和PCM的编码格式 遥控器,如何,软件 作者:pcsms_8aGbwOvO 3290 我的遥控器是富斯FS-TH9X遥控器有PPM和PCM的编码格式 遥控器,如何,软件 作者:pcsms_8aGbwOvO 1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