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模块掉锡

楼主(2015-11-18):
由于炸鸡后天线直接从图传掉下,把图传上的悍盘直接挂掉了,请问没了悍盘后如何焊接天线接口

楼主:
图传悍盘掉盤

由于炸鸡后天线直接从图传掉下,把图传上的悍盘直接挂掉了,请问没了悍盘后如何焊接天线接口

网友A:
这个无解了,你看下能汉有把电路板里用刀划出来一些,这样焊上,不然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解了,你看下能汉有把电路板里用刀划出来一些,这样焊上,不然没办法的

电路板焊板看不清楚了,得看下内部电路图直接在里面引线出来,

网友:
把屏蔽罩用热吹风吹下来,看看掉的焊盘里面走线在哪,飞线出来接一个天线座就可以上天线了

网友:
嗯你搞不定就返厂吧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固定不好

网友:
倒,这就比较麻烦了,得找个功力深的人才成。

网友:
ő

收藏宝贝 (16人气)

  分享

买根这个线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清电板啊,用清洁剂把锡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