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的naza调参分享

楼主(2015-11-18):
首先非常自恋的自我介绍一下
小生今年二十整,单身,咳咳,不对。。。。。应该是这样的,我是从玩航模一直到这几年自然过渡进入无人机市场的飞手,这两年也在接触了挺多无人机业务,
无人机这个行业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搞航拍绝对绕不过DJI这个品牌。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从DJI的一体机玩起,很多朋友还是会选择naza配上非凡的搭配来当作自己的初体验

这次这个帖子其实比较贱,是用的一部Graupner MZ24来作为主要讲解的遥控器,这部遥控器有众多优点,但是也有对于入门玩家来说的一个主要缺点,
嗯。。。就多旋翼来说,主要优点在于能够实时显示信号强度的双向传输功能,并且这个控在15年也确实是模友们除了14帅哥和T8FG之外的又一选择(接收机便宜许多)

MZ24,冷门控,百度可以找到的资料少之又少,特把自己珍藏的一份秘籍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开篇的重点:拿到一个遥控器接收机,和一只飞控以后我们要做什么?
1、选择一个合适的接收机模式(SBUS单线还是传统插线PPM)
2、遥控器与接收机对频
3、飞控可以不装机,咱们第一次就把飞控的线都插好,连接好电脑,看着说明书一步步走一遭。我称之为假组,对于新手来说非常重要。
4、开始遥控器的调整,要接电脑,看着调参软件一起进行:
首先是:校准摇杆,如果行程不对呢我们就要在遥控器上改变舵机或者通道的行程量来修正。
然后就是:开关,通道的确定和遥控器开关的分配,这个完全看个人习惯。
搞定之后就:可以在飞行模式里面把3种飞行模式都设置在咱们遥控器的通道上了,当然是对应了一个三段开关。这个需要自己理解,不同遥控器不一样,但是逻辑都是一样的(基于通道中立位置,左右行程量的简单调整)
失控保护又是比较复杂: 基本逻辑就是每只遥控器和接收机都有搭配在一起的失控保护功能,在遥控器信号丢失的一瞬间,接收机会启动已经预存好的个通道数值,比如油门通道自己归零切断动力。综合飞控一起设置起来就是:在设置好飞行模式的基础上,把飞控里飞行模式通道的失控保护位置  调整到飞控的失控保护模式上(调整办法利用遥控器失控保护功能,基于通道中立位置和行程量)就是飞机失控的一瞬间,接收机启动失控保护程序,程序就是飞行模式通道值切换到飞控失控保护的值上。
5、其他就是智能IOC,返航的开关之类。
以MZ24为例,主要想说明一个逻辑,,未来还想写些接地气的  诸如用的最多的天地飞,华科尔,这样就可以最直接帮助大家啦

MZ-24, MZ-18 DJI NAZA    SUMO(扶他爹叫做SBUS,DJI叫做DBUS)功能使用的方法
1、首先准备与接收器绑定的MZ-24, MZ-18遥控器,开电源,触摸初始画面的F 图标来 移动到遥控器的FUNCTION菜单。

2、FUNCTION菜单触摸最后的Telemetry 图标来进入到Telemetry功能。 然后触摸第一项目SETTING & DATA VIEW >>来移到此功能。

3、SETTING & DATA VIEW功能后按右侧ENT来移到最后一页RX SERVO页后,触摸设定项目左侧的 INC来移到CH OUT TYPE最后项目。 移动后触摸SET来把SAME活性化为红色后INC,触摸DEC来设置SUMO 08 后再触摸SET,红色从

SUMO移到08.

08 项目是随遥控器频道,MZ-24是12,MZ-18是用9来设定频道数。即使频道数可设置为16,但 超出比遥控器频道数的部分也不会动作。

SUMO设置结束后按SET来保存退出。

4、接收器CH OUT TYPE设置为SUMO方式的话GR-16L和 GR-24L接收器是用8号频道里出SUMO

信号

5、接收器和DJI NAZA连接,运行DJI NAZA Assistant程序,USB数据线连在DJI NAZA后连接电源。 连接电源后DJI NAZA Assistant Basic菜单的RC项目Reciever Type设置为PPM方式 Graupner/SJ HoTT接收器和DJI NAZA就会连接通讯。

DJI NAZA V2 对应 Graupner/SJ HoTT 通道设定方法: 编辑遥控器的频道顺序。 编辑频道方法是BASE菜单的Out.Swap功能来编辑。

触摸Out.Swap 图标,移到此功能后触摸TX 1项目来设置蓝色图标,触摸INC把TX 1设为2. 按相同的方法TX 2设为3,TX 3设为1,完成DJI NAZA和频道顺序设定。

设定完后用DJI NAZA Assistant View的 Channel Monitor确认遥控器频道。

6、遥控器,接收器和DJI NAZA频道正确连接后,需要在NAZA软件里面校准个摇杆的行程。

飞行模式的设定

GPSmode, Atti.mode(姿态), Manualmode(手动)用途来使用的3点开关设在7号频道。 7频道里设置Control Mode Switch,要用basa菜单的CHset功能。

触摸basa菜单的CHset 图标来移到CH set功能,触摸7号 Aux 3 的 NONE 会显示Select信息, 动作7频道里使用的3段开关,相关开关设为7频道的控制开关。

7、频道的调控开关设置完固定在第2段开关位置,设置Attimode(姿态)。

确认DJI NAZA Assistant Basic 菜单的RC项目 Control Mode Switch mode点位置.

大部分与DJI NAZA Assistant Basic菜单的Attimode位置不对,然后利用遥控器的base菜单的 Sub-Trim功能来把DJI NAZA Assistant Basic菜单的Atti移到中央的话灰色Attimode标示为蓝 色,并完成设定。

确认Attimode设置完成

下面设置GPSmode和Manualmode位置。开关分别固定在1段和3段位置 DJI NAZA Assistant Basic菜单的点移到GPSmode和Manualmode。 与上诉Attimode相同而GPSmode和Manualmode位置不对而是用base菜单的E.P.A功能来设置7

频道E.P.A值,把DJI NAZA Assistant Basic点移到中央,并把点移到灰色标示为蓝色为止来完成 设置。

GPS, Atti, Manual模式设置完成后把3段调控模式开关移到各位置并确认Control Mode Switch点

位置是否设置。

确认菜单模式设置完成

8、GPS, Atti, Manual模式设置完成后设置FailSafe 失控保护。 设置FailSafe的话把前面的3段调控开关固定在GPS位置,使用遥控器base菜单的E.P.A功能来重 设7频道的E.P.A值,Control Mode Switch点移到中央后,灰色要标示为蓝色。

确认Failsafe设置完成

Failsafe点设置完成后触摸遥控器base F/S来设置F/S功能,触摸hold设定的1.2.3.4.7频道设为 F/S模式,SET设为0%值。

设置完后触摸3频道set,设置蓝色后把油门手柄固定在悬停位置, 按set的话设定为油门手柄值。

7频道是把Control Mode Switch固定在Failsafe位置 , 按SET来设置蓝色后按set , 其 设 定 为 Failsafe模式位置值.

剩下 1, 2, 4频道基本值设为 0%,按右侧STO1, STO2来把所有 Failsafe设定值传送到接收器. Failsafe设置完使用遥控器base E.P.A功能,重设7频道的E.P.A值,把Control Mode Switch点在 Failsafe位置重设GPS模式位置的话所有Failsafe模式设定完成。 Failsafe设置完后关掉遥控器电源来确认DJI NAZA Assistant Basic菜单RC项目 Control Mode Switch点是否移到Failsafe位置. Failsafe模式正常动作的话,一定要在实际飞行中确认Failsafe模式是否正常动作。

遥控器电源off时确认Failsafe动作。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5-11-15 23:03 上传

设定完成,恢复EPA数值到GPS模式。

网友:
买这控的人一般都加群,群文件里有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玩了20多年模型的只能够看懂一部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