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随身手册★无人机起降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5-11-18):
●前(废)言(话)
本人是个航模爱好者,之前自组了几架FPV航模,对大疆甚为不屑,觉得大疆是为毫无飞行经验的人准备的航拍工具。作为资深(模拟器)飞手,能做到稳定悬停、安全起降,并不需要多花几千元买个大疆。一次失控引发的炸鸡,却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不幸中的万幸是那台四轴掉进湖里,无人员受伤。但是这次损失,让我痛定思痛。任凭再好的技术,一旦失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炸鸡,甚至是带来地面人员的伤亡。于是乎我就为了更好的做工和强大的飞控系统,入了个Phantom 3 Standard。

入手之前看过网上很多人喷大疆的帖子,主要两点:
①容易炸;
②维修费高昂。

再仔细研读,这些炸鸡的案例看似是大疆的过错,实际上也有飞手的责任成分在里面。主要表现为:
①好表现,做出高机动性动作、从室外飞入室内等作死行为;
②飞行前没做好安全检查,导致悲剧;
③飞行过远,导致失控;
④自动返航设置有误,导致返航后碰上障碍物;
⑤侥幸心理,感觉自己不会碰上某个障碍物,进行危险动作;

★★本文只希望谈谈个人拙见,抛砖引玉,请各位熟练飞手在回复中补充★★

●开机前的准备工作
1.选择飞行条件良好的场地:空旷无遮挡、无电线;周围没有手机基站、WIFI、高压电线、电子围栏等干扰。选取的地点提前在电脑卫星图上观察,并记下周边建筑物的大致高度和方位,做到心中有数,保证天线能实时对准飞机,且之间无遮挡。与此同时,也可将兴趣点提前确定,这样飞机升空后就能直奔兴趣点,增加效率

2.飞精灵时,尽量在风力在4级或4级以下,并确定风向和天气

3.开机前应先取下镜头盖、云台锁,并提前准备好手机,有条件应戴上挂带

4.确认自动返航已开启,返航高度高于周边所有建筑物20m

5.开机前确认①油门居中;②拨杆位于P模式(以P3S为例:S1拨杆拨到顶端)

6.内存卡已插入且内存卡未满

7.检查物品是否齐全:飞行器、遥控、电池、手机/平板、螺旋桨和一对替换桨(以下为选配:吊带、遮阳板)

●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1.GPS情况良好(否则无法实现P模式)
2.指南针是否受干扰,是否已经校准。周围有变压器、大型金属物等物体均会干扰指南针的稳定。
3.旋紧螺旋桨(但不必过度旋紧),并确认是否上紧。由于是自紧桨,电机旋转会继续把桨旋紧。
4.电池、遥控器、手机电量是否充足
5.机身电机座和起落架有无开裂迹象
6.电机内部有无明显杂物,如有则应及时清除
7.螺旋桨表面有无明显损坏,螺丝表面有无滑丝现象
8.云台是否居中,云台自稳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9.夜航前必须打开前臂灯,如有条件可带上一个手电,在降落时照射地面,方便飞行器确认降落地点
10.开机顺序:先开启遥控器电源,再开启飞行器电源

●升空的注意事项
1.起飞后让飞机在5M处悬停一会,再进行上升、下降、前后左右平移、左右自转等动作,观察姿态是否稳定
2.遥控的天线与飞机的脚架保持平行,且天线和飞机之间没有任何遮挡
3.如果可以,应尽量避免飞行器出现在人群正上方

●降落的注意事项
1.如果场地允许,配合Z字形下降路线(大疆已对精灵3的下降速度做了限制,所以,不走Z字也可以~)
2.降落前疏散围观人群(最好的方法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独自飞行)

●意外的处理或避免
1.丢失图传信号:丢失图传信号马上停下一切操作,冷静思考,因为此时飞行器会自动悬停,不会引发事故,而错误的操作才是事故的根源。可采取以下任一操作:①马上开启自动返航;②在空中寻找飞机的踪迹,并目视飞回;③若目视无法找到飞机的踪迹,则回忆最后的机头朝向,根据印象飞回;④开启智能飞行中的“返航点锁定”模式,直接向后拨杆飞回

2.失控:由于失控后飞机本身可自动返航,最稳妥的做法应是在原地等候。但如果周围有同伴且返航高度不够保险(有可能撞上周围障碍物),可留下一人等候,另一人拿着控制器前往失控的地点。

3.操控不当撞上障碍物:可为飞机安装防撞环

4.避免射桨:①飞行前检查螺旋桨和电机的螺丝表面有无滑丝现象,并且螺旋桨表面有无损坏或裂纹;②起飞前适度旋紧螺旋桨(太用力可能滑丝);

网友:
太详细了,学习了

网友:
嗯不错我会转到我们群去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个要顶

网友:
这帖子应该让那些狂玩的人看看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