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前端一节

楼主(2015-11-18):
一样能控,短距离控制感觉没什么影响,不敢高飞,就是想问一下需要换天线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好办法?炸一次就断它

断了3cm

网友A:
断了肯定影响距离,还是把天线换了吧

网友:
换个天线没多少米

网友B:
我的也断了换了个1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了肯定影响距离,还是把天线换了吧

哦,有影响那就换吧,我查了下确实只要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断了换了个15块钱

恩,没想到那么容易断

网友:
天线已经少了一截,增益及驻波肯定都已经不对了,正常的棒子天线,图片中黑色套子上面还有约31mm长的。建议楼主更换一个天线了。
这种棒子天线也就零售卖的贵,成本低的可怜。

网友C:
没想到天线这么重要,要是我肯定管都不迄。

网友D:
嗯把热缩管割掉 那个地网管焊下来再拨掉屏蔽层漏出3cm焊上那个地网管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天线这么重要,要是我肯定管都不迄。

我也想不管的,就怕别人的人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把热缩管割掉 那个地网管焊下来再拨掉屏蔽层漏出3cm焊上那个地网管问题解决 ...

有空我剥开看看那是什么结构,表示焊工渣渣,那么小的线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网友:
影响大   建议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断了换了个15块钱

买贵了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贵了十倍

是的,有贵有便宜的,毕竟淘宝是万能的

网友:
换个新的天线吧。。

网友:
或者自己把铜套摘下重新焊接,也行。

网友F:
死马当做活马医,先看看能不能焊接咯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死马当做活马医,先看看能不能焊接咯

我遥控其的天线也断了,自己小心翼翼的接上,用了一段时间目前没影响,不过根据天线原理可定多少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