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楼主(2015-11-18):
注意了:APM2.5 2.6短接的是最下面一排JP2
APM2.8短接的是第二排
APM2.5、2.6、2.8刷SBUS的方法:

MINI APM刷为SBUS的方法:

MINI APM短接点
固件下载: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接收机,固件,APM,AI,SBUS 作者:泡泡 5021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接收机,固件,APM,AI,SBUS 作者:泡泡 4834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接收机,固件,APM,AI,SBUS 作者:泡泡 3018

FLIP软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eQCH5nW

网友A(2017-06-05):
为我这样的小白捋一下大神的步骤(我的是2.8):1-INPUT端口下侧(飞控机头方向向右,USB接口向上)有个三排六针接口,短接中间那排。2-短接INPUT的2、3插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一步,反正在我这一步是成功了)。3-插USB线,自检通过(左下角蓝灯快闪之后,就是不闪了)短接一下GPS端口左边的六个焊孔的最下面一组,注意轻触一下即可,这时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2560变成有叹号的DFU。4-右键有叹口的DFU,更新下载的32U2驱动。5-打开FLIP软件,先选硬件为32U2,再点连接,再选下载好的SBUS.HEX文件,写入后就OK了。6-断开USB线,把INPUT端口下面的那个最下面的短接断开(恢复原位,我的跳线帽原来一直在最下面,从写固件时的第二排恢复到原来的样子)。7-插入SBUS接收,在INPUT端口的1号口(2、3插针仍然短接)。8-插入USB,进地面站,连接,重新校准遥控品。没什么意外,就OK了。
不知道我捋的对不对,我是个老白(玩航模很多年了,但还是对四轴一知半解)~~~~~~谢谢大神的教程和我当地的一个模友(提供了一个关键文件)

网友B(2015-11-22):
引用 楼主:
注意了:APM2.5 2.6短接的是最下面一排JP2
APM2.8短接的是第二排

又是一个漫长的夜,最后自己慢慢找,最后找到原因了,还是在泡泡老师的: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教学视频里看见(在8分20秒到9分40秒之間有教程),然後下載教學帖裡的:32u2驱动,安装上,就成功的完成APM刷SUBS了,注意一点:老师的刷机文件裡有兩个HEX文件,要刷SUBS就选上后刷入,要刷回原來的就刷另一個PPM-PWM的文件,给想刷的人,参考一下。

网友(2021-10-21):
大家好,请问我的电脑无法安装32U2驱动,提示找不到驱动,请问在哪有这个下载

网友(2021-07-12):
感谢泡泡为模友们作出的贡献。。。

网友:
我可不可以用内置罗盘校准?

网友:
泡泡老师威武!

网友(2021-06-07):
http://www.moz8.com/thread-6054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我这样的小白捋一下大神的步骤(我的是2.8):1-INPUT端口下侧(飞控机头方向向右,USB接口向上)有个三 ...

请教大神:APM2.8 GPS左边需要用镊子短接一下的引脚在在外壳里面, 必须把壳拆开吗?

网友:
请教大神:APM2.8 GPS左边需要用镊子短接一下的引脚在在外壳里面, 必须把壳拆开吗?

网友(2015-11-18):
泡泡老师的必须顶

网友:
老师的帖子必顶!

网友C:
MINI APM 怎么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INI APM 怎么刷啊

你可以试把2560第30脚接-极(即apm jp2短接),接usb後把32u2 24脚跟-极接一下後就应可以load hex

网友:
顶起来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接收机,固件,APM,AI,SBUS 作者:Guc 2348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接收机,固件,APM,AI,SBUS 作者:Guc 3740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接收机,固件,APM,AI,SBUS 作者:Guc 5307

网友:
泡泡老师的必须顶啊。

网友:
老师考试你太厉害啦 !

网友:
这种技术实用好贴必须顶一个泡泡老师的

网友:
泡泡老师辛苦了!
这个很有用。

网友:
顶一下泡泡老师,您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把2560第30脚接-极(即apm jp2短接),接usb後把32u2 24脚跟-极接一下後就应可以load hex

刷坏了。。USB口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坏了。。USB口打不开了。。。。。

你刷的是MINI APM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刷的是MINI APM吗?

是的 在折腾的 不过 FLIP 老是打不开USB 用的是短接2560的30脚 在短接 32U2的24脚,不过看APM的教程 应该是短接32U2的 RST脚和GND,不过还是打不开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在折腾的 不过 FLIP 老是打不开USB 用的是短接2560的30脚 在短接 32U2的24脚,不过看APM的教程 应该 ...

不是短接30脚的,你上当了,哈哈

网友D:
30脚是rst啊

网友B:
照著老师的教學去做了,但是就是在FLIP的點選USB的連結,就是連接不上,(我的是APM2.8)
跳出了英文的警示窗口,我去查了 一下装置管理员的端口连接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没短接前APM在電腦端口是正常连接上的,但是把APM下方的兩個小點短接一下完后出现这样的情况:arduino Mege 2560 DFU 的設備沒驅動的情况了

APM短接前

短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著老师的教學去做了,但是就是在FLIP的點選USB的連結,就是連接不上,(我的是APM2.8)
跳出了英文的警示窗 ...

注意了:APM2.5 2.6短接的是最下面一排JP2
APM2.8短接的是第二排

网友:
老师,固件在哪里找?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脚是rst啊

能把固件给我一份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固件给我一份吗?

看帖不仔细,打屁屁,不是在一楼的最下面吗?

网友(点评):
我的一楼最下面是空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帖不仔细,打屁屁,不是在一楼的最下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漫长的夜,最后自己慢慢找,最后找到原因了,还是在泡泡老师的: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 ...

APM2.8短接中间的二针,死活刷不进SUBS?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2.8短接中间的二针,死活刷不进SUBS?

老师的教程是对的,原因出在沒有安装U32驱动,像我们这种刚入模的,电脑往往没有接這些模块的驅動,给刚接触的同学,参可一下,
喔对了,请教老师一下,我原设遥控8通道给云台是用,但是刷完后,不知道如何从APM接信号线给云云台,現在暫時刷回PWM的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教程是对的,原因出在沒有安装U32驱动,像我们这种刚入模的,电脑往往没有接這些模块的驅動,给刚 ...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接收机了,比如用的是乐迪R9D接收机的话,接收机工作在SBUS时,8通道有PWM输出,只不过8通道改为接收机2通输出口了。
如果用的是FUTABA接收机,接收机8通道接品,还是有PWM信号输出的。

网友F:
老师,我在Flip连接飞控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点击USB连接后,出现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作者:preston8023 2509 这个警示窗口,不能连接。再就是用镊子短接后,电脑有拔出插入硬件的声音,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Arduino Mega 2560,并没有在后面出现DFU。
请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我在Flip连接飞控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点击USB连接后,出现这个警示窗口,不能连接。再 ...

用32楼的办法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32楼的办法试试。

短接后,设备管理器里面直接是驱动安装好的状态。没法更新驱动。
如果是进入了DFU状态,应该是可以更新的。

网友(2015-12-28):
接云台或者控制灯的线,好像失效了,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apmpro怎么刷啊

网友:
找到miniapm 32u2进DFU方法了,谢分享。

楼主:
没那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G(2016-02-26):
老师  APM2.8是用跳线帽插到JP2第二排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像视频中用镊子去短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  APM2.8是用跳线帽插到JP2第二排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像视频中用镊子去短接吗? ...

那是PPM连接方式,想用SBUS,必须刷,

网友:
泡泡老师能不能把APM2.8的短接点发张图给我啊???没太看清楚第二排是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PPM连接方式,想用SBUS,必须刷,

老师  我点OPEN之后显示无法打开USB驱动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6-03-27):
多谢泡泡老师,最近收了两片APM,装备重新折腾折腾A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著老师的教學去做了,但是就是在FLIP的點選USB的連結,就是連接不上,(我的是APM2.8)
跳出了英文的警示窗 ...

请问你后来解决了没有,我的2.8也是这样,短接前有驱动,短接以后就找不到驱动了,usb打不开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F:
短接后,设备管理器里面直接是驱动安装好的状态。没法更新驱动。
如果是进入了DFU状态,应该是可以更新的 ...

我的也是这样,是板子进不了DFU模式,不是没装驱动,不进DFU也就装不了DFU驱动

网友(2016-09-08):
老师为什么我的连接不上

网友H(2016-10-13):
请教老师我的APM2.8刷了SBUS后别人接线可以我接却不行啊?(飞控入的二手,卖家很确定已经用这个SBUS模式是OK的)  我接SBUS遥控器校不了没反应。

网友:
这必须看,实用性强

网友I:
我的运行Flip 3.4.7软件,并选择芯片后,点击USB连接的话,出来以下提示,然后就无法继续了。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作者:nordaga 1291 设备管理器的状态,出来叹号!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作者:nordaga 6093 我的打开Flip 3.4.7软件,选择芯片后点击USB连接的话,出来以下提示后,不能继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运行Flip 3.4.7软件,并选择芯片后,点击USB连接的话,出来以下提示,然后就无法继续了。
设备管理器的 ...

驱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老师我的APM2.8刷了SBUS后别人接线可以我接却不行啊?(飞控入的二手,卖家很确定已经用这个SBUS模式是 ...

你自己可以重刷一次S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可以重刷一次SBUS,

谢谢泡泡老师了。。。。。。。。。。

网友(2016-11-12):
学习了,这下APM的输入线就不用这么多了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