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 到底该用银燕电调 还是好盈 还是其他牌子呢

楼主(2015-11-18):
250机架 是银燕12a 就是好盈15a 吧,还有其他选择么?
电机就2206 或者2204呗

除了好盈,还有其他选择么

网友:
应该 好好好好好好盈好点吧

网友A:
奉劝果断放弃银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奉劝果断放弃银燕

那 该选择啥呢

网友:
当然是好赢, 不用对比

网友:
    乐天20A  管你炸到明天今日

网友:
嗯建议你用好赢的电调

网友:
用好赢的吧

网友:
我一开始就用的好盈,一直没出过问题也就没用过别的。

网友:
呃...我一直都是银燕的~也没啥问题...

网友:
好银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飞盈佳乐电调也挺不错

网友:
我是用銀燕的,沒有什麼大問題,,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B:
飞盈佳乐电调也挺不错

这个就是好盈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