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无刷马达怎么调外转子与底子之间的距离?

楼主(2015-11-18):
如图,电机时间用长了,缝隙变大了,会出现摩擦,怎么调小呢?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把璜卡弄掉吧?

敲得时候下面垫上老虎钳,轴放在钳子开口里面。
不用弄掉卡簧就行,敲的时候注意别敲过头了,过头就转不动了。
转不动还要反过来敲。
如果敲到只是有点涩的情况,可以将卡簧拆下用砂纸打磨一下两面的毛刺就顺滑了。
我都修过好几个马达了。

网友:
这个可以把固定轴的丝松开,将轴稍微向外打一点出来在固定死螺丝就可以

网友:
会不会要换轴承?

网友A:
上头螺丝拧松。
翻过来把轴敲进入。
再拧紧螺丝。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头螺丝拧松。
翻过来把轴敲进入。
再拧紧螺丝。

不要把璜卡弄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敲得时候下面垫上老虎钳,轴放在钳子开口里面。
不用弄掉卡簧就行,敲的时候注意别敲过头了,过头就转不 ...

已经弄好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谢谢啊!

不客气。
祝爽飞。
这个有最佳答案不?

网友:
来学习看人家是怎么 处理的

网友:
学习了 刚好我的电机也有点这样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