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又来求教了!

楼主(2015-11-20):
萤火虫6S    控制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第8通道,按照萤火虫6S官方的说明是,接入一个两段开关,开关拨下是录像,拨上去是停止录像。来回拨动一次是拍照,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有时候只能录像,不能拍照,有时候又能够拍照和录像,请教泡泡老师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天地飞9 外置高频头4096超级版  接收机天地飞9通接收机,

网友A:
应该和你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大小有关,没有看到对方提供的参数,你只能进入该通道的舵角设置,调大或调小试试,比如默认为100/100,你可以调为90/90或120/120。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来问泡泡真服了,去问鹰眼官总啊

楼主:
不好意思,问了官总也是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泡泡老师,最近打算买台电脑,推荐一款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
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
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
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
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

网友:
放点图片吧,泡泡老师可能没时间,别的大神可以帮忙~比如晋和,alblue大兄等好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你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大小有关,没有看到对方提供的参数,你只能进入该通道的舵角设置,调大或调小 ...

谢谢泡泡老师的赐教。我可以在辅助通道微调里面把通道值+1000吗?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的赐教。我可以在辅助通道微调里面把通道值+1000吗?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

可以,但你要试了才知道是调大还是调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