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升级详细教程

楼主(2015-11-20):
一直在论坛闲逛,今天为大家带来一点东西,希望大家喜欢!
声明:刷控带来的后果本人不承担,此为新手教程,希望老鸟不要喷我,有问题跟帖留言,
           我尽力解答!!
  -----------------------------------------------------华丽的分割线--------------------------------------------------------
准备工作:电脑一台,乐迪AT9控,数据线(普通手机数据线就可以)一条,升级文件(看帖子附件

把下载的附件解压

把下载的附件解压

解压得到的文件和文件夹

打开“win8遥控器驱动安装程序包文件夹,先不要点任何东西,遥控器关机插数据线连接电脑

连接电脑

打开“win8遥控器驱动安装程序”文件夹中的zadig.exe文件

zadig.exe文件

zadig.exe界面

我的是以前装过,为重置驱动,你们打开应该是安装驱动,就点他

驱动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了,点击“Close”。打开“USB-util_1.2_win7”文件夹

USB-util_1.2_win7文件夹

打开固件升级程序“USB-util.exe”,如下图所示

USB-util.exe文件

点击“Choose”按钮,选择升级固件包

USB-util.exe界面

点击“Download”按钮,把升级包下载到遥控器中
下载成功后升级完成,拔掉数据线,遥控器自动开机
查看版本号,已经是最新版本

楼主:
这帖子真折腾人!

AT9_RadioLink_DFU_V1_2_6(osd)_ded0.rar

最新1.2.6osd固件

楼主:
百度网盘文件下载
USB-util_1.2_win7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876332085&uk=1379567646
win8遥控器驱动安装程序.rar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893103514&uk=1379567646

网友:
看看有什么新的情况

网友:
现在最新是1。2。8

网友A:
然后了...........有什么作用了,有什么新功能吗

网友:
我们这 这款遥控好多在用不错的

楼主:
/***************************************************************************/
2015年11月1209日 AT9固件V1.2.8 简单版

说明:目前这个版本只是简单版本,有些功能还没有生效。

1、加入了车船功能

2、“陀螺感度”功能目前无效

3、“速度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4、“延时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5、“A.B.S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6、锁屏时间设置“关闭”功能,设置在254后就是“关闭”;

7、“功能设置‘里加入油门中位提醒功能;

8、中点不归0问题;

/***************************************************************************/
2015年11月19日 AT9固件V1.2.7(BC) 简单版

说明:目前这个版本只是简单版本,有些功能还没有生效。

1、加入了车船功能

2、“陀螺感度”功能目前无效

3、“速度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4、“延时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5、“A.B.S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
2015年8月26日 AT9固件V1.2.6(5.8g)

1、主界面显示5.8G

2、加入三通摇杆中点

3、加入对码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了...........有什么作用了,有什么新功能吗

有的修复bug,有的增加新功能,比如针对OSD回传模块增加的OSD支持,如果不升级就没办法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修复bug,有的增加新功能,比如针对OSD回传模块增加的OSD支持,如果不升级就没办法使用! ...

那我 不用OSD   也不用回传模块 什么的   现在是 118  有必要升级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 不用OSD   也不用回传模块 什么的   现在是 118  有必要升级吗 ??

可以看一下官方的升级说明文件,有必要再升级,等会我帮你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升级 我觉的没官方 不要升级

一般不升级没什么,某些附加功能要不要无所谓,但是有些重大bug的修复是必须要升的,万一碰上,到时候哭天无泪啊!

楼主:
官方的升级说明!
/***************************************************************************/
2015年11月1209日 AT9固件V1.2.8 简单版

说明:目前这个版本只是简单版本,有些功能还没有生效。

1、加入了车船功能

2、“陀螺感度”功能目前无效

3、“速度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4、“延时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5、“A.B.S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6、锁屏时间设置“关闭”功能,设置在254后就是“关闭”;

7、“功能设置‘里加入油门中位提醒功能;

8、中点不归0问题;

/***************************************************************************/
2015年11月19日 AT9固件V1.2.7(BC) 简单版

说明:目前这个版本只是简单版本,有些功能还没有生效。

1、加入了车船功能

2、“陀螺感度”功能目前无效

3、“速度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4、“延时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5、“A.B.S设置”功能目前无效

/***************************************************************************/
2015年8月26日 AT9固件V1.2.6(5.8g)

1、主界面显示5.8G

2、加入三通摇杆中点

3、加入对码菜单

/***************************************************************************/
2015年8月26日 AT9固件V1.2.6(OSD)

1、“功能设置”加入RSSI报警功能

2、加入OSD显示,兼容PIX

/***************************************************************************/
2015年7月2日 AT9固件V1.2.5(OSD)

1、由固件1.2.4改版本。

2、按END键可直接进入回传界面

3、油门杆设定为反相

/***************************************************************************/
2015年6月19日 AT9固件V1.2.4

1、“基础菜单”增加“功能设置”

2、“功能设置”下加入遥控器电压、接收机电压、动力电池电压微调,默认大于1V时才能微调

3、 锁屏时间最大改成255秒

4、1.2.3中“教练功能”显示问题

5、“舵量显示”中的测试功能加入速度可调。

/***************************************************************************/

2015年5月27日 AT9固件V1.2.3

1、完善1.2.2固件,解决“中点微调”,“舵机相位”中9、10通不能存贮的问题

2、舵量显示中加入舵机测试功能

3、改进电池显示符号

/***************************************************************************/

2015年5月27日 AT9固件V1.2.2

1、完善1.2.1固件。

2、舵量显示改成显示1—10通道。

/***************************************************************************/
2015年5月26日 AT9固件V1.2.1

1、9、10通增加了“舵机行程量(EPA)”。

2、9、10通增加了“中立微调(SUB-TRIM)”。

3、9、10通增加了“舵机相位(REVERSE)”。

4、多轴机型下的“姿态选择”增加了CH9、CH10。

5、多轴机型下由“辅助通道”进入“姿态选择”后,退出时直接退到“辅助通道”;

6、主界面按下END快捷进入“舵量显示”

7、改进1.2.0版本中关机提醒功能中占用发射时间的问题

8、提醒关机功能,在“模型选择”里加入了“关机提醒”功能,报警时间可以用户设定最大255分钟

   ,所有按键,摇杆,开关,电位器在一定时间不操作时会提醒。

    提醒报警后按下任意按键,摇杆操作后会取消提醒。

/***************************************************************************/
2015年5月20日 AT9固件V1.2.0-体验版

说明:因为加入了“关机提醒”功能,虽然我们也做过测试,但是会有测不到的地方,

      所以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您在刷机前认真阅读说明,谨慎决定是否需要这个功能。

风险说明:“关机提醒”功能占用数据发送的很少的一点时间,发送时间间隔不变,

          带来的风险是这一点点时间理论是不会影响操作的速度,只是占用了一点点时间后有些测试

          不到的地方会存在风险。

1、辅助通道无定义时默认在中间位置。

2、油针曲线打开时中文报警错别字。

3、可编程混控中主控选择了“四通”时偏置显示不在中间。

4、提醒关机功能,在“模型选择”里加入了“关机提醒”功能,报警时间可以用户设定最大255分钟

   ,所有按键,摇杆,开关,电位器在一定时间不操作时会提醒。

    提醒报警后按下任意按键,摇杆,开关,电位器操作后会取消提醒。

/***************************************************************************/
2015年4月20日 AT9固件V1.1.9

1、改进从直升机机型的H-4\H4X换到多轴机型时,8通道无功能的问题。

2、改进多轴机型“油门曲线”下“STK”数据不能删除的问题。

3、加入新功能:“步阶微调量”中的最小数据改为0,这里相当于关闭微调功能。

4、改进多轴下“双重比例指数(DR,EXP)”下“开关”选择的问题。

5、优化VRA~VRD的中点报警

6、优化“机型选择”中“油门微调”的状态中文显示问题。

/***************************************************************************/
2015年3月25日 AT9固件V1.1.8

1、改进1.1.7版本中加入繁体字后英文锁屏符号不显示的问题

2、改进“舵机行程量”(EPA)计算

3、改进油门曲线中STK数据存贮的问题。

4、改进螺距曲线中STK数据存贮的问题

5、改进“教练功能”的MIX功能数据不能设置的问题,MIX模式第一次PUSH时是数据设置,第二次PUSH是模式改变

6、改进选择菜单时光标停止闪铄。

/***************************************************************************/
2015年3月3日 AT9固件V1.1.7

1、改了5~8通初始化的舵量,之前是-100~+100,目前改了-134~+134,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2、在“基础菜单”-》“系统设置”里加入了声音开关功能。

3、加入了繁体字库,目前有English,简体,繁体三种语言

/***************************************************************************/
2015年1月30日 AT9固件V1.1.6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软件版本V1.1.0以上

1、改进"舵机行程量(EPA)"下设置不对称数据时,信号抖动的问题

2、改了5~8通初始化的舵量,之前是-100~+100,目前改了-134~+134,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
2015年1月29日 AT9固件V1.1.5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软件版本V1.1.0以上

1、改进了发射报警设计高于12.2V时死机的问题

2、增加了多轴下字符选择

/***************************************************************************/
2014年12月1日 AT9固件V1.1.4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软件版本V1.1.0以上

1、加了屏幕锁功能,默认10秒不操作就锁屏,时间可以在“系统设置”里调整。按“PUSH”键1秒解锁。“舵量显示”下不锁屏

2、改了5~8通初始化的舵量,之前是-134~+134,目前改了-100~+100,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3、改了开机混控报警的一些显示问题

4、改了VRC,VRD,云台旋钮的边缘量。之前有打不到边的现像。

/***************************************************************************/
2014年10月22日 AT9固件V1.1.3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软件版本V1.1.0以上

1、改进了曲线显示和摇杆量不匹配不线性的问题

2、拷贝数据后摇杆数据丢失的问题(之前版本如果出现问题可以重新校准摇杆)

/***************************************************************************/
AT9固件V1.1.2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软件版本V1.1.0以上

1、改进固定翼机型“油门关闭(THR CUT)”下不能锁住油门的问题

/***************************************************************************/
AT9固件V1.1.1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软件版本V1.1.0

1、数据存贮改成更大容量。

2、多旋翼模型的“姿态选择”改成了自定义通道。

3、多轴DR下的SW不能存贮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引起其他其机型换到多轴机型时1、2、4通没有输出的问题

/***************************************************************************/
AT9固件V1.1.0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

1、数据存贮改成更大容量。

2、多旋翼模型的“姿态选择”改成了自定义通道。

3、多轴模型下拷贝死机的问题

/***************************************************************************/
AT9固件V1.0.2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旧主板,软件版本号V1.0.0
      旧主板请不要去升级其他版本固件,这样会有引起其他问题。
      旧主板的固件已经和最新主板的固件同步。

1、多旋翼模型的“姿态选择”改成了自定义通道。

2、多旋翼模型下拷贝死机的问题

3、多旋翼模型的“姿态选择”改成了自定义通道。

4、多轴DR下的SW不能存贮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引起其他其机型换到多轴机型时1、2、4通没有输出的问题

5、改时固定翼机型“油门关闭(THR CUT)”下不能锁住油门的问题

楼主:
/***************************************************************************/
2015年11月26日 AT9固件V1.3.1

1、解决舵量显示抖动的问题

2、改进:“机型选择”菜单中英文显示的问题。

3、改进:多轴下四通舵量问题

/***************************************************************************/
2015年11月24日 AT9固件V1.3.0

1、加入了车船功能

2、车船模型加入“陀螺感度”功能

3、车船模型加入“速度设置”功能

4、车船模型加入“延时设置”功能

5、车模型加入“A.B.S设置”功能

6、改进:繁体字“可编程混控”显示问题

7、改进:车和船模型数据不能存贮问题

AT9_RadioLink_DFU_V1_3_1(6d07).zip

AT9_RadioLink_DFU_V1_3_0_(6f3c).zip

网友(2019-10-25):
可以可以

网友(2019-12-29):
感谢楼主分享 也是a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