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锂电池问!求解答!

楼主(2015-11-20):
产品类型:             聚合物充电锂电池
电池型号:              狮子 11.1V 2200mAh 30C
尺寸重量:           108mm x 34mm x 23mm/ 约185g
插头类型:             T插 ,平衡充插头
充电方式:             需要用平衡充充电,充电电流0.5-1A
标签容量:                       2200mAh
实际容量:                       ≥2200mAh
标签持续放电C数:               30C
实际持续放电C数:                ≥30C
瞬间放电C数:                       ≤60C
单片电芯内阻:                      ≤2 毫欧
单片电芯等级:                      一级
放电插头线:                     标配黄铜镀金防滑T母头.
单片额定电压:3.7V.
单片充满电压:4.2V.
电池组充满电压:12.6V.
电池组额定电压:11.1V.
以上是我在某宝买电池店家的介绍,我的疑问是:这电池我最多玩到电压是多少V的时候我就要停止了,还有就是是不是充电充到12.6V的时候就不能再充下去了。
  本人刚入魔,小白一个,望老鸟解答!感激!

网友A:
一般平衡充满自己会停 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平衡充满自己会停 不用担心

那电压最低玩到多少V我就不能再玩了

网友:
3.6V

网友A:
装个bb响 设置3.6v 到了它会报警 就可以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bb响 设置3.6v 到了它会报警 就可以下降了

请问下 3.6V 是单片电压 还是整个电池组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3.6V 是单片电压 还是整个电池组的电压?

单片电压

楼主:
谢谢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感激不尽

最好看看新手普及贴 里面基本都有讲解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看看新手普及贴 里面基本都有讲解到

好的  正在看呢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多片电压共3.6V,很爽的,一下子百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多片电压共3.6V,很爽的,一下子百十块钱

你好坏~!

网友:
平时3.7v保存

网友:
过放伤电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用bb响飞到3.7降落,充电用平衡充充电到单片电压4.2v,时间久了的电池会有一点压差,达不到4.2v.这都很正常。

网友:
受了过放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