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校准问题

楼主(2015-11-20):
请大神们解答啊!我的pix飞控+天8遥控器,地面站遥控器校准的时候,油门拨杆推到顶端时,校准页面的绿色通道全没了;油门拨杆往下拨一点时,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要检查一下遥控器拨杆行程。

网友:
多看教程  帮顶下

网友:
新手多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检查一下遥控器拨杆行程。

这个要怎么解决,大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看一下遥控器的监视器,里面会显示行程,可以和地面站对比一下,就能查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拨杆超出行程了

网友:
不懂,帮顶,坐等解决问题

网友:
四轴校准四个电调是不是要买转换器     不买可以吗? 小白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