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刷SBUS,遇難題,求助老師指導

楼主(2015-11-21):
照著老师的教學去做了,但是就是在FLIP的點選USB的連結,就是連接不上,(我的是APM2.8)
跳出了英文的警示窗口,我去查了 一下装置管理员的端口连接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没短接前APM在電腦端口是正常连接上的,但是把APM下方的兩個小點短接一下完后出现这样的情况:arduino Mege 2560 DFU 的設備沒驅動的情况了

APM短接前

APM短接后

网友(2020-04-27):
现在闲置的sbus接收可以用了

网友:
终于解决了,就差一个驱动

网友:
真的可以哦

网友:
下载个驱动,
试试看

网友:
CHAGNSHI SHUAJI BUZHIDAO XINGBUXING

网友:
我也缺少驱动,留言赚个牛币

网友(2020-03-04):
这是缺少驱动了,去泡泡老师另外一个帖子下个dfu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13):
我也试试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5-11-21):
先坐沙发,坐等高手

网友A:
右下角,你短接的是中间那二个针脚吗?

网友:
嗯看看学习怎么弄得

楼主:
是的,是照老师的教学视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操作的,没有老师的解答前,也不敢乱碰其他的针脚,煩請老師了,
附上我的接线过程图:

apm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你短接的是中间那二个针脚吗?

网友B:
youtube上有这个。。。。

上YouTube 搜索Peter King,他去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教程。手把手教你的。国内的也是看youtube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tube上有这个。。。。

上YouTube 搜索Peter King,他去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教程。手把手教你的。国内的 ...

感谢你......人在国内,要翻墙啊.........在我老家你的回答肯定是最佳....APM2.8刷SBUS,遇難題,求助老師指導 APM,jiangapm0,apm200,apm是什么,apm电流计 作者:福爾摩沙 8548

楼主:
又是一个漫长的夜APM2.8刷SBUS,遇難題,求助老師指導 APM,jiangapm0,apm200,apm是什么,apm电流计 作者:福爾摩沙 2109 ,最后自己慢慢找,最后找到原因了,还是在泡泡老师的: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教学视频里看见(在8分20秒到9分40秒之間有教程),然後下載教學帖裡的:32u2驱动,安装上,就成功的完成APM刷SUBS了APM2.8刷SBUS,遇難題,求助老師指導 APM,jiangapm0,apm200,apm是什么,apm电流计 作者:福爾摩沙 3262 ,注意一点:老师的刷机文件裡有兩个HEX文件,要刷SUBS就选上后刷入,要刷回原來的就刷另一個PPM-PWM的文件,给想刷的人,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人在国内,要翻墙啊.........在我老家你的回答肯定是最佳.... ...

要是能翻墙。可以看这个。
Adding SBUS support to the A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Nqr4-cbyvI

一年以前人家做的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翻墙。可以看这个。
Adding SBUS support to the AP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已经刷成功了,

挺好的。SBUS省点电线

网友:
老师,我在Flip连接飞控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点击USB连接后,出现APM2.8刷SBUS,遇難題,求助老師指導 APM,jiangapm0,apm200,apm是什么,apm电流计 作者:preston8023 4874 这个警示窗口,不能连接。再就是用镊子短接后,电脑有拔出插入硬件的声音,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Arduino Mega 2560,并没有在后面出现DFU。
请老师解答。

网友(2017-01-15):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个漫长的夜,最后自己慢慢找,最后找到原因了,还是在泡泡老师的: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 ...

网友(2019-03-09):
据说要安装usb驱动

网友(2019-09-13):
不对不对见到你到付

网友:
我是来水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