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如何切割

楼主(2015-11-21):
大家都知道碳纤维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重量轻,强度高,不管是固定翼还是多旋翼还是直升机都能看到各种碳纤维材料。然而我只用激光雕刻机切木制飞机,很想知道怎么加工碳纤维,是用什么机器还是机床来切割的碳纤板,能像雕刻机一样倒入就行,“是不是铣床?”因为自己想在飞机上diy一些东西离不开碳纤维,然而问好多卖碳纤机架的都不怎么愿意说  。求diy大神指教。

网友:
用小的数控加工中心

网友:
据说碳纤维切的粉尘有毒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同上    注意点

网友A:
碳纤加工感觉就好高级。我还是找淘宝代工的中。

网友:
最好是找淘宝加工

网友B:
如果是小改  ,我是用電手磨用作修形 ,  手電轉開穴位,  而開小件不小得手句, 但真的要用點力氣一耐性

网友:
好像是叫什么cnc的吧

网友C:
一点点磨得,特别是碳杆。用钻头高速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加工感觉就好高级。我还是找淘宝代工的中。

麻烦每次想做点什么,都得找淘宝,很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小改  ,我是用電手磨用作修形 ,  手電轉開穴位,  而開小件不小得手句, 但真的要用點力氣一耐性{:1_12 ...

不是小改,相当于我想切一个四轴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点磨得,特别是碳杆。用钻头高速磨

兄弟,别告诉我四六八轴都是手摩出来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cnc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别告诉我四六八轴都是手摩出来的

他有很好的光雕刻机加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别告诉我四六八轴都是手摩出来的

锉刀一点点磨得 了不是切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锉刀一点点磨得 了不是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