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输出端如何连接电调!

楼主(2015-11-21):
最顶是白色是信号线,最底下黑色的地线,不知道这么插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是的没有问题

网友:
多看教程

网友:
看泡泡老师视频,也可以在地面站里向导里看,不同机架不同解法,如x型,h型,十型,等等

网友:
好像是白色的在下面。信号线。

网友:
如果电调线错了。apm的黄灯不停的闪。其他的灯不亮

网友:
泡泡老师实验室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