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楼主(2015-11-21):
先说我自己想的

电机 4108电机KV480
桨      DJ 1555
电调   20A
电池  4S6000
机架650
云台 3轴+狗
飞控  PIX

不知道能飞多长时间~~~~希望大神能帮助我    给我个配置   我自己看了好几天了  每个650   航时都不一样  有的能飞25分钟  有的只能飞15分钟  很是苦恼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43702-1-1.html

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秒

很早之前装的,估计你这个配置只要电池不虚标,应该可以到22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43702-1-1.html

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 ...

来个大神 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电池,云台,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泯灭之后的凄凉 7419 好的  我去看看   看看你们怎么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43702-1-1.html

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 ...

你这个也是15寸桨啊  用的6S5200电池   我也是15寸桨 用4S6000电池  根据您的推理 我才比您少4分钟  是这样么   有点转不过弯来了  感觉应该差好多才对       貌似用6S电池的很多  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43702-1-1.html

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 ...

看错页面了 不好意思打开看的配置太多了   汗死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电池,云台,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泯灭之后的凄凉 9156 这次出丑了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电池,云台,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泯灭之后的凄凉 775

网友:
电池好飞的时间长点

网友B:
飞多轴还是要好点的电池

网友:
帮顶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电池,云台,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164281221 4161 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电池,云台,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164281221 12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多轴还是要好点的电池

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电池推荐个 6500的电池最终只能冲进去4200  还有个更垃圾 就不说了  一直找不到好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电池推荐个 6500的电池最终只能冲进去4200  还有个更垃圾 就不说了  一直找不到好电池 ...

富力有个10C的电池,6700mah,4S电,重量才500g多点,可以试试

网友:
650换40A 上6s 低kv电机 坨坨的

网友:
电机大了,电调小了,电池也小了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电池,云台,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yaozicao 6897 求个四轴  配置   满载+三轴云台+狗  航时25分钟以上的配置 电池,云台,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yaozicao 3794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飞行时间受很多因素制约,预估的时间不准确

网友:
嗯看看怎么可以分那么长时间

网友:
4108电机KV480 你这个电机配6S电力效好些,4S太低了,想飞的久这个配置中电机不用动,关键是把重量减下去,机架很关键,买一个重量轻的机架,云台现在两轴的最轻的(飞宇mini 2D 110克 华科尔2D 150克 XA STELLA 120克 蓝色工坊的)3轴飞宇3D 170克,在线材上也可以用合适标号的线材省些重量,链接的线尽量走线合理不要留多余的线,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减重,电池用好牌子没有虚标,格式的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