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5-11-22):
APM校准无法校准罗盘,提示罗盘不健康,如何解决????

网友:
额   帮顶   你试试内置罗盘试试

网友:
1.罗盘坏了,换个gps。可以插上跳线帽,检查内置罗盘是否可用。2.检查接线是否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gps

网友:
同样是这个问题,卖家告诉我电脑系统不行,换电脑试试,多看看教学视频。。呵呵无语

网友(2016-01-07):
有可能是GPS,罗盘连接飞控的接头或者线有问题我也刚出现过这问题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A:
今天晚上我转了一晚上加各种拔插,最后,刷个固件就就好了,我用的ap3.1.1,好了记得回复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7-24):
社区版APM2.8飞控入门篇

网友:
到底是APM好还是哪吒好啊,求小白解答

网友(2017-01-06):
引用 网友A:
今天晚上我转了一晚上加各种拔插,最后,刷个固件就就好了,我用的ap3.1.1,好了记得回复我 ...

请问大神你刷的那个小固件?我也是这个问题啊!各种拔插转动没反应的

网友:
罗盘不健康就是不健康,治不好就得换

网友:
慢慢来,耍APM急不得,了解的参数太多啦,哈哈

网友(2017-03-07):
罗盘校准中没选外置罗盘